[STM8] 烧录程序时误设成了保护

楼主(2015-10-12):
如图,在烧录程序时误操作,将 OPTION BYTE 一项里面的  read out protection 设置成了 ON ,

现在想改程序再重新烧录,发觉烧录不了了,怎么办?

网友A:
重新设置下 OPTION BYTE read out protection 设置成了 OFF

楼主:
谢楼上,设置成 OFF 后再直接烧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楼上,设置成 OFF 后再直接烧录吗?

可以试试看;
还不行就通过BOOT烧下

网友:
再设置回去试试,设置成 OFF

网友C:
设置回去,下载进去了吗,成功了 吗~

网友D:
用jlink解锁或者,用jlink下载一个没读保护的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用jlink解锁

不会做,我学学看,能提供一份学习资料更好,

PS 我是搞硬件的,对软件只会点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