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28835 摄像头图片保存实验。

楼主(2015-10-12):
   求助大神,我目前再做DSP F28835 摄像头实验,然后我需要把拍摄的图片存到SD卡中,请问一下谁有像STM32一样的库函数啊!!!

网友A:
用SPI直接写就行了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I直接写就行了白

能说得详细一点吗,小弟学识不深,还望大神能详细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得详细一点吗,小弟学识不深,还望大神能详细指点一二,谢谢了

库函数肯定是没有的,目前只有意法有,库函数说到底也是操作寄存器得到的,耐心移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函数肯定是没有的,目前只有意法有,库函数说到底也是操作寄存器得到的,耐心移植就行 ...

移植32的吗

网友A:
上策是:看着协议,脚踏实地的从驱动层一步一步开始写代码,这样对协议通信等都有较深的了解
中策是:移植能节省时间

网友B:
你好楼主,我最近也要准备用dsp做处理图象这块的课题,F28835开发板能做实时图像对比么

网友C:
个人认为,SPI的初始化步骤,时序应该都是一样的,关键搞清楚图片应该怎么存储

网友D:
图片保存的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E:
做移植的试试呗,,不行的话就自己写一个存储读写程序的也可以。

网友F:
这个好像没看到像TI这样的函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