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 BLE 蓝牙绑定时的密码是动态的怎么能改成固定的?

楼主(2015-10-12):
在GAP Settings里的Security里的I/O capabilities设置成Display后每次绑定时模块的串口都输出一个动态的密码,APP通过这个密码绑定,现在想把这个密码设置成固定的保存的模块里,APP每次使用固定密码绑定,请问要修改哪里?

网友A:
目前实现不了。
这个版本不支持固定的passkey。等下个版本吧(2016年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实现不了。
这个版本不支持固定的passkey。等下个版本吧(2016年初)。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BLE产品不是不能应用在没有输入或没有输出(显示)的设备上?比如小米手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BLE产品不是不能应用在没有输入或没有输出(显示)的设备上?比如小米手环? ...

不密码绑定,内部加一个配对码,自己实现连接验证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BLE产品不是不能应用在没有输入或没有输出(显示)的设备上?比如小米手环? ...

非要硬扣这个地方的话,确实如此,无法在NoInputNoOutput的设备上用,有安全隐患。
但是实际上,有些手环的绑定处理没有扣那么严格,就是筛选成功后直接绑定,那么就糊弄过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密码绑定,内部加一个配对码,自己实现连接验证就好了

做密码验证是为了防止第三方监听,某些安全要求很高的应用(金融,安防,军工),比较计较这些。你的这个方案可以用于安全顾虑比较低的应用(消费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密码验证是为了防止第三方监听,某些安全要求很高的应用(金融,安防,军工),比较计较这些。你的这个 ...

如果我的蓝牙模块使用加密方式,绑定后不再接受绑定,通信数据如果被截获了想得到原数据应该很困难,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密码绑定,内部加一个配对码,自己实现连接验证就好了

连接后的数据也是加密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的蓝牙模块使用加密方式,绑定后不再接受绑定,通信数据如果被截获了想得到原数据应该很困难,对吧 ...

“第三方监听” 的正式叫法是“中间人监听”,是指BLE设备双方在交换密钥时候,如果第三方设备监听到该密钥,那么二者之间通过该密钥进行的加密均不再安全。这个情况下如果有绑定,绑定信息是不安全的。

这里讨论的是通信层面的加密,而你说的是数据加密,二者不是同一个层面东西。如果客户让数据自己进行高等级加密,哪怕是公开通信也不怕被窃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监听” 的正式叫法是“中间人监听”,是指BLE设备双方在交换密钥时候,如果第三方设备监听到该密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