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可控硅电路上电后灯泡闪

楼主(2015-10-12):
(无正文)

网友A:
对照一下手册中的应用:

网友B:
电路错得离谱:
1、降压电容的容量不能保证后级工作电流,
2、D1、D2位置搞反了,
3、电解电容容量太小,不能确保输出电压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错得离谱:
1、降压电容的容量不能保证后级工作电流,
2、D1、D2位置搞反了,

j1 降压电容改1uF也是一样闪
3 电解电容容量改470uF 也一样

网友C:
可控硅导通C2就没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导通C2就没电压了。

导通后电压会往下掉,过零的一小段时间会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j1 降压电容改1uF也是一样闪
3 电解电容容量改470uF 也一样

那我说的第二点呢?我说的三个问题同时改善后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说的第二点呢?我说的三个问题同时改善后才能正常工作,

第二点你说是两个元件的位置调换还是每个二极管各自换个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点你说是两个元件的位置调换还是每个二极管各自换个方向?

两个元件的位置调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元件的位置调换,

但是我以前的一个电路也是这么接的没问题,只不多原来的电路是单片机控制,没有30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以前的一个电路也是这么接的没问题,只不多原来的电路是单片机控制,没有3041 ...

原来没问题不代表现在一定不会有问题,你试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没问题不代表现在一定不会有问题,你试了再说,

换了位置也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位置也是一样

你说的上电闪是上电后一直闪还是上电后刚开始一段时间闪后来不闪?

楼主:
上电后一直闪

网友B:
抱歉,没仔细看图,你的灯泡接错位置了,改为下图,若不能正常工作我直播吃翔,

网友B:
被你写的L out的给误导了,直接写N in多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抱歉,没仔细看图,你的灯泡接错位置了,改为下图,若不能正常工作我直播吃翔,
...

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你写的L out的给误导了,直接写N in多好

整个电路的输入就两根线,不能三根线,三根线的话就简单了,这个是单火线的

楼主:
实际应该是这么接,最多把灯泡接上面那根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个电路的输入就两根线,不能三根线,三根线的话就简单了,这个是单火线的 ...

单火线取电不宜采用电容降压,另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E:
围观直播

你是来看吃翔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应该是这么接,最多把灯泡接上面那根线

你想想如果要灯泡一直比较亮,电容降压不就无法输出了吗,用电容降压这个问题无解,

百度 声光延时开关,大把电路出来了,一般是两根线进来后先整流再电阻降压,控制电路要求耗电小,可控硅用单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火线取电不宜采用电容降压,另想其他办法吧,

阻容降压,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在过零时刻多关断一会再打开,保持单片机供电够用,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过零光耦好像不行,问题应该就是光耦的驱动电流问题,但是驱动不了电压应该往下掉才对,示波器量的波动电压在3.8~4.6,驱动光耦应该又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想如果要灯泡一直比较亮,电容降压不就无法输出了吗,用电容降压这个问题无解,

百度 声光延时开关 ...

靠可控硅过零关断那一会取到的电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靠可控硅过零关断那一会取到的电够用了

现在有闪烁的情况,恰恰说明不够用,实际发生了振荡,100uF的电容不会在每个周期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闪烁的情况,恰恰说明不够用,实际发生了振荡,100uF的电容不会在每个周期都充电, ...

如果电不够用,电压应该跌落的更低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电不够用,电压应该跌落的更低啊

能否上波形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抱歉,没仔细看图,你的灯泡接错位置了,改为下图,若不能正常工作我直播吃翔,
...

用不着这么狠吧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调光?
还是其他?楼主输出自己的明确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调光?
还是其他?楼主输出自己的明确目的?

是一个触摸开关,触摸芯片触摸后灯打开,但是现在灯打开后闪,把触摸芯片去掉直接让光耦通,也闪

网友H:
我想问问你用的灯泡是几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问你用的灯泡是几瓦的。

60w的白炽灯

楼主:
现在降压电容加到1.47UF,滤波电容1570UF,闪的频率降低了,光耦二极管上的电流4mA左右,应该是过零期间充电时间短,光耦一打开用的电又多,所以隔断时间灯泡灭一下补充一下电

网友I:
方法一:增大电容
方法二:减小灯泡功率
或者壹加贰
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方法一:增大电容
方法二:减小灯泡功率
或者壹加贰

跟灯泡功率没关系吧,大了可以过零多充电?电容已经很大了

网友J:
同意15楼的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灯泡功率没关系吧,大了可以过零多充电?电容已经很大了

如果用单片机,若进行过零检测,算法弄得好的话是可以避免闪烁的,没有加控制反而不行,

楼主:
波形图来了,黄的是可控硅控制端,蓝的是电源

楼主:
换成这个电路,功能都正常了

正极还有点问题
这就对了嘛,地线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在可控硅控制端串联 双向触发二极管,或者过零检测并软件特别控制,否则电容降压必然出现打嗝现象 ...

调整以后功能正常了,见我的回帖,谢谢大家的讨论帮助,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成这个电路,功能都正常了

调整以后功能正常了,见我的回帖,谢谢大家的讨论帮助,一起进步!!!

楼主:
不好意思前面的图还有点没改,现在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成这个电路,功能都正常了

这个是对的,关键在于充电的方向,我前面都是胡说八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对的,关键在于充电的方向,我前面都是胡说八道的,

谦虚了,有你这样热心的,大家才能一起进步:D

网友G:
44楼的图还可以把D1换成稳压管,把D2省掉。
如果不考虑过0触发,连MOC3041都可以省掉,直接用QT110驱动双向可控硅。
楼主选的的QT110,看了PDF很好,我正想找这种器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44楼的图还可以把D1换成稳压管,把对D2省掉。
如果不考虑过0触发,连MOC3041都可以省掉,直接用QT110驱动双 ...

老张,这个片子难买的,好像已经被ATMEL收购了,最好换掉,我们现在实际用的AT42QT1010

网友G(点评):
感谢提供新的触摸传感型号,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44楼的图还可以把D1换成稳压管,把对D2省掉。
如果不考虑过0触发,连MOC3041都可以省掉,直接用QT110驱动双 ...

把D1换成稳压管,把对D2省掉,灯还是会闪,另外光耦是隔离,用在触摸的场合应该还有用

网友B:
“把D1换成稳压管,把对D2省掉,灯还是会闪,”

有哪位路过的大神能帮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D1换成稳压管,把对D2省掉,灯还是会闪,另外光耦是隔离,用在触摸的场合应该还有用 ...

第一个电路,过零时刻(C2充电期)低于稳压管的电压,正常充电,高于5v1的时候,电流从稳压管走了,不充电,没有利用关断时刻的所有充电时间,最有一个电路,交流反向也充电

网友G:
第一个电路,过零时刻(C2充电期)低于稳压管的电压,正常充电,高于5v1的时候,电流从稳压管走了,不充电

分析是有道理
不过5v1的稳压管,相对于220v的半周是很小的,占得时间很短影响很小的,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你把C2加大,还有把D1的稳压值换成6.2v,因为后面的整流二极管会降点。
如果实在还闪,把C1加到680n。最好在C1上并联一个大电阻,拔掉电源好放电。
最有一个电路,交流反向也充电

这种需要触发可控硅的,很关键的一条是共地问题,全波整流可以提供大点的电流,要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析是有道理
不过5v1的稳压管,相对于220v的半周是很小的,占得时间很短影响很小的,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 ...

我看到好多阻容降压的取电驱动可控硅的都是“共5V”不是“共地”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方法一:增大电容
方法二:减小灯泡功率
或者壹加贰

负载太重,电容充放电同时也在给灯泡进行放电。。。

网友K: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电路,过零时刻(C2充电期)低于稳压管的电压,正常充电,高于5v1的时候,电流从稳压管走了,不充 ...

我分析是交流反向的时候是无法充电的,因为此时电压是负值,能帮忙分析一下交流反向是如何充电的吗?

网友L:
还没有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分析是交流反向的时候是无法充电的,因为此时电压是负值,能帮忙分析一下交流反向是如何充电的吗? ...

分析有误,反向确实是不充电

网友M(2017-05-25):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