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开关量输入电路

楼主(2015-10-12):
如图,参考别家开关量输入电路,高有效。虚框是单片机内部。请问8.25k的作用是什么?单片机管脚输入最大6v,管脚下拉电阻25k-50k。个人分析若外部数字量12v,如果下拉电阻50k,那进管脚不就是6v,单片机管脚不就烧了吗?要是开关量大于12v,这个电路还能用吗?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按照输入12V设计的。其中的8.25k是下拉电阻,保证未接输入时为低电平输入。

你要12V输入,可以自己弄个电阻分压。

楼主:
我看原设计就是按12v设计的,我觉得8.25k是不是用于分流,保证单片机管脚灌入电流小

网友B:
“个人分析若外部数字量12v,如果下拉电阻50k,那进管脚不就是6v,单片机管脚不就烧了吗?”

不一定会烧,单片机IO口有保护二极管,实际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仍然不建议这样使用,最好在外部就分好压,同样用两个电阻一个电容,可靠性好n倍,

楼主:
你指的两个电阻一个电容,能否草画一个电路图呢?

网友C:
干脆在IO端口处并一个5.1V稳压管

网友D:
有钳位二极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