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通道选择电路(不采用CD4052)

楼主(2015-10-12):
蓝牙输出只有一路,需要将蓝牙电话及音乐进行分路,原本采用CD4052,考虑去除以降低成本。并改用其他方案。
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忙提供一个替代的方案,谢谢啊~~~

网友A:
用开关二极管。

楼主:
开关二极管不行吧。

网友A:
高频电路切换都是用开关二极管,低频应该也行。

网友B:
CD4052也就是0.5RMB左右,切音频的模拟开关基本都要大几毛RMB,当然如果音频自身带有直流偏置,也有0.3RMB左右的2选1的模拟开关

楼主:
弄好了,我直接把CD4052去掉。直接一接二。具体选择处理由右面的芯片决定。测试是可以的。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