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1.00元(功能说明)
N MOS损坏原因?

楼主(2015-10-12):
设计原意如上图:用MCU的PWM控制MOS导通周期,从而调整电热丝的发热功率。
但在应用中,出现MOS常损坏(D、G、S极短路),虽然MOS发热量比较大,但我们采用了散热器和风扇,控制MOS温度;实际使用时,基本上是工作3分钟,后停止10分钟,再工作3分钟,依次循环。。。。
请问各位,此电路应该如何优化,减少MOS故障出现情况?

谢谢!

网友A:
把R18串到D上去。

网友A:
此外注意这个:

最靠谱的回复,赞~

网友B:
为满足VGS,NMOS低端驱动,R18串到D,S接GND

网友C:
是驱动电压不够的原因,MOS控制正电压驱动电压要升压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满足VGS,NMOS低端驱动,R18串到D,S接GND

谢谢!
把R18放在D端也会出现损坏现象,PWM是直接连接MCU的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满足VGS,NMOS低端驱动,R18串到D,S接GND

谢谢!
何为低端驱动?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驱动电压不够的原因,MOS控制正电压驱动电压要升压才可以的

谢谢!
请问如何改进本电路?

网友D:
你的原理图也是错的,负载放上面。
0.2欧姆的负载?50A了,MOS管参数如何?MOS管要多个并联吧,起码2-3个以上。

网友E:
直接用MCU驱动,MCU的驱动能力弱,导致MOS管长时间工作在放大区,过热损坏!

网友F:
前级再接个三极管

网友G:
MOS管并续流二极管和电容
栅极加上拉驱动
选型没问题,可能是驱动能力差,MOS动作慢导致的

网友H:
不同意见挺多的啊

网友I:
仔细看了一下,结合4、9、11楼兄弟分析+STP15810即可

网友J:
楼主啊,你的PWM频率和幅值都没给出来,条件不太充分,不好说。图上的这只管子,栅极驱动到10V才能有比较理想的导通电阻,要是3V或5V的PWM肯定不行。另外,管子的栅极电荷量也要注意,R17不能太大了。那个R18如果是电流采样电阻的话,放在低边也没什么问题,不过小点更好。我一般用0.02R。

狂赞
怒赞!

网友K:
引用 网友G:
MOS管并续流二极管和电容
栅极加上拉驱动
选型没问题,可能是驱动能力差,MOS动作慢导致的 ...

能具体分析下吗?是什么导致MOS管动作慢,快慢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有个PMOS管也是有一定概率坏,大部分是在上电的时候,一般是DS短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能具体分析下吗?是什么导致MOS管动作慢,快慢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有个PMOS管也是有一定概率坏,大部分 ...

这个是个人的猜测,因为不知道楼主具体情况。
首先要排除生产工艺的问题,避免静电接触等不良情况出现。
然后就是做好散热。
其次,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要保证动作的速度建议在MCU和MOS管之间加驱动电路,不建议直接MCU驱动。动作速度慢自损耗就会很大,发热等等情况就会严重。
最后,你的PMOS上电损坏率高应该是栅极保护没做好,加个泄电流电阻,然后把栅极电阻一点点加大试试。

网友L:
翻了翻教材,MOS在饱和区的电流与VGS的电压的平方大概成正比,而随着电流的上升VGS却下降,电流在某个点会达到平衡。也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平衡点烧掉MOS,或者说在达到平衡的过程中烧掉MOS。由于MOS的输入电容和输入电阻,以及CMO的IO口的内阻形成RC时间常数,这个时间常数稍微大点就可能烧坏,而从楼主实验负载上拉也烧坏了来看,那估计就坏在RC这里占主要了。

网友M:
把R18串到电源和D之间,驱动信号和G之间加专门的驱动芯片,估计你自己设计的推挽电路不行

网友N:
你先确认此管可以工作在50A以上
接着把负载换到D。
如果还是相当烫,看看DS和GS的波形应该不太是方波

网友O:
你GS两端不加启动电阻 怎么可能会好

网友O:
在GS端加个10K电阻

网友O:
或者在R17两端并一个反向2级管和一个差不多22欧姆的电阻 但是GS端必须加启动电阻10k左右的 至于R18不要

网友P:
单片机io口,接个npn三极管,就能把驱动的电平从5V转换到10V,这样子工作起来就可靠得多了

网友Q:
有点疑问,既然是电热丝,为何R18的阻值会如此小?另外即便存在散热,也有可能散热不充分,若温度超过MOS管的结温,就会烧坏

网友R: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关注中

楼主:
结合各位建议,正在测试稳定性

网友S:
解决没有?
负载接到D极VDD之间。
PWM要用推挽,电压12V左右。
PWM频率用低一些。
要加散热片或PCB散热。
可以的话同型号MOS并联,方便散热。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个人的猜测,因为不知道楼主具体情况。
首先要排除生产工艺的问题,避免静电接触等不良情况出现。
...

我的电路图是这个。出现的问题是Q1经常DS短路,不受G控制。不是经常出现,但开机上电时有一定机会出现。我想问的是:
1、Q1的选型是不是有误,RTR030的VGSS只有12V。
2、mos管两端的大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3、还有没有其它隐患,解决方法是什么?
谢谢!

把Q2换成MOSFET试试,用双极型的会影响Q1关断。Q1的驱动电压是有意选为2.4V的吗?

网友G:
你的图我怎么看不懂呢。。。Q2是干嘛用的
Q1怎么左右两边都是13.8V。。。。Q1是干嘛的
这个电路要实现怎样的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我的电路图是这个。出现的问题是Q1经常DS短路,不受G控制。不是经常出现,但开机上电时有一定机会出现。 ...

你的图我怎么看不懂呢。。。Q2是干嘛用的
Q1怎么左右两边都是13.8V。。。。Q1是干嘛的
这个电路要实现怎样的功能?

网友T:
1.看一下你的PWM 信号上升和下降沿是否太慢了
2. PWM信号幅值是否太低了

楼主:
各位好!
1、结合各位的建议,更改了电路,MOS管暂时测试没有损坏,但出现D极时有尖脉冲,从而导致系统的开关电源达到了过流保护,请问应该处理好所产生的尖脉冲?
下图:5V/div,D极(系统电源)约11V:尖脉冲峰值接近25V;(电路图的R18为负载等效电阻),谢谢各位。

网友C:
你可以这样做,估计不会烧了,单要注意电流,一个MOS不够的话可以再平一个MOS

网友C:
要注意的10V电压不能再低了 是MOS驱动的最低电压了 不然MOS容易发热

楼主:
MOS现在是不烧坏了,目前问题是:MOS开关瞬间有尖脉冲,如何去除这尖脉冲?让系统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M:
电源保护,是负载的冲击电流太大,负载是加热丝,冷态和热态阻值差别比较大吧,可以试试开始快速开关,让加热丝预热,然后再长时间加热,另外增加电源的功率。
过冲,是负载呈感性,另外电源保护,出现反电动势,电源不保护了,估计过充就小了,同时可以考虑增加续流和并合适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源保护,是负载的冲击电流太大,负载是加热丝,冷态和热态阻值差别比较大吧,可以试试开始快速开关,让加 ...

谢谢!
您好!
发热丝热态的时候,这过冲还是存在(MOS管的D极);测量系统电源端倒是没有这现象。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你的图我怎么看不懂呢。。。Q2是干嘛用的
Q1怎么左右两边都是13.8V。。。。Q1是干嘛的
这个电路要实现怎样 ...

1、+13.8V为输入的电压,13.8V是MOS管Q1导通后的输出,供其它电路使用。
2、R4左边的为控制信号(下面简称为CTRL),这个控制信号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控制MOS管开关,还有就是产生SWB+信号。SWB+信号是作为其它电路的开关。
3、当CTRL为13.8V时,Q3导通集电极为低电平,Q2截止,SWB+为高电平,R3两端有2.4V的压差,控制MOS管导通,从而Q1左边有13.8V的电压。
4、当CTRL为0时,Q3截止,Q2导通,R3两端有0.4V的压差,MOS管截止,从Q1无输出。
5、Q2组成的电路我是为了方便分析画出来,如果觉得没必要可以不理

网友U:
要用多对的并生管才行,0.05的导通电阻,功耗为125W,不靠谱。

网友G:
引用 网友K:
1、+13.8V为输入的电压,13.8V是MOS管Q1导通后的输出,供其它电路使用。
2、R4左边的为控制信号(下面简称 ...

哦 这样啊 你的选型有点小小的擦边球。。。
尖峰什么的有点危险。。你看一下上电时电流有多大,选型可以选择一些参数大一些的
原理上没啥问题。。。如果是我最多加个二极管。。其实也没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要用多对的并生管才行,0.05的导通电阻,功耗为125W,不靠谱。

您好!用了多个并接,但是DS上升时的这尖脉冲应该如何去除?

网友U:
引用 楼主:
您好!用了多个并接,但是DS上升时的这尖脉冲应该如何去除?

在D极处加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第二在D极处加TVS管限压.或者在负载并一个TVS管.

网友V:
楼上的各位大神的建议以及措施我都看了下,有说的对的,也有不对的,我试着分析一下
你这个电路是buck降压的一种典型应用,首先,要使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除了电路要达到开关要求外,还要能达到开跟关,例如,你G极加了mcu输出电压,哪怕此电压不满足通用10V的要求,但勉强也算开了,那你要考虑,怎么关?G极的电压是否在MCU不输出时就没有了?楼上有推荐推挽电路的,这是一种方法,没问题,你要考虑为什么要用推挽驱动?实际就是既能加10V压降,又能PNP管放电。放电才能关。
其次,作为发热电阻丝内阻不大,因此电流很大,所以要考虑限流,但你这个电路无法限流,在PWM开期间电流就是50A,所以只能靠提高PWM频率来减少平均电流,至少10K以上。
第三,你开时这个过冲非常正常,而且实际不是单过冲,是震荡,看看buck降压电路一些知识,怎么处理。一般来说,要串电感,但你这个电流有点大,电感要求也比较高。
至于电阻的位置,为了保证mos管正常开关,S极接地,建议放D极,但也不绝对,例如你如果测电流采样,只能放S端,那么就并联一个自举电容

网友Q: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1、结合各位的建议,更改了电路,MOS管暂时测试没有损坏,但出现D极时有尖脉冲,从而导致系统的开 ...

电阻丝感性,所以产生较大的过冲,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1、D极并电容;2、D极并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Q:
引用 网友K:
我的电路图是这个。出现的问题是Q1经常DS短路,不受G控制。不是经常出现,但开机上电时有一定机会出现。 ...

开机时控制信号的初始状态不对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好!
发热丝热态的时候,这过冲还是存在(MOS管的D极);测量系统电源端倒是没有这现象。

热态也有过冲,只是会小点,加热丝有一定感性,出现过冲属正常现象。关于这点可以看看模拟电路方面的书。

网友M:
引用 网友U:
要用多对的并生管才行,0.05的导通电阻,功耗为125W,不靠谱。

LZ选的管子,最小导通电阻0.004欧,你下个datasheet看看吧。

网友W:
MCU直接驱动,PWM电压幅度最多肯定也就5V吧。 所以VGS太小

网友X:
如果你的33楼的图是MOSFET的D极对地的电压波形,表明在MOSFET断开时,负载的感性产生的自感电压,因为电阻丝没有按照无感的方法去缠绕,断开的电流越大,断开时的自感电势越大,34楼给负载并联二极管的方法很有效的。你可以直接按照34楼的方法,用高速二极管并联在负载上。
还可以在负载上并联电容,但是由于楼主的电阻较小,并联的电容可能容量要大,可以用无极性的电容多个去并联,也可以用高速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X:
加热电阻丝最好是无感缠绕方法,过冲就没有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M:
LZ选的管子,最小导通电阻0.004欧,你下个datasheet看看吧。

還有一個條件,VGS=10V。

网友Y:
该mos管既然是用作开关管为啥只有输入没有输出?

网友Z:
很显然,第一,S极接负载,导通后,托高S极电压,相对GS电压下降,管子进入放大区,发热严重。第二,MCU为何种型号,如果改D极负载还发热,肯定是MCU驱动力不够。必须加图腾。
如果一定要用S极输出,建议你在MCU与G极之再加一个很小容量的无极性电容,可以改善一点!

网友AA:
如果你接在高端,用NMOS必须要带举升的驱动芯片,接在低端,需要低端驱动芯片,

网友AB:
加推动吧!…

网友AC:
软启动  脉宽调制  低压低内阻(毫欧)级FET   并联以温升75度为限  ?

网友AB:
PWM正程时间太长!…

网友AD(2015-11-11):
不要超过DataSheet中的规定呀!

资料上的规定要打个 7 折,没有零件可以刚好到规定的..

网友AE:
  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