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运放0V输入到底有意义吗

楼主(2015-10-12):
LM2902是单电源运放,单电源供电时允许的输入范围也低至0V,但是其最低输出电压却有5mV的典型值,可以大到20mV,既然如此0V输入有何意义?是不是0V输入时根据失调电压才能得出手册上的最低输出电压?

还有一个问题,单电源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时,其正向输入端通过一个取样电阻到地,用来测量电流信号。假如这个电流信号不接,输入端就通过取样电阻短路到地了,这在很多**中是错误的接法,但在共模输入范围包含0的单电源运放中,又符合手册中的输入范围,我想问这种做法在这种运放中到底是不是可行的,毕竟输入信号断开时输入为0V是很常见的情况,会不会对运放造成损坏?

网友A:
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不是一回事儿。

一般所谓输入可以略低于零(单电源)是指反相比例放大而已(正输入端接地)。

楼主:
在附件这个图中,如果IN悬空,正向输入端就等于接地了,此时的输出电压应该由什么决定?是否应该是输入失调电压?
而且这时输入为0V,会不会出现很多**中提到的偏置问题而导致功耗过大?
我这样试了并没有发现过热等问题

Image  (14.07 KB )

网友A:
在附件这个图中,如果IN悬空,正向输入端就等于接地了,此时的输出电压应该由什么决定?是否应该是输入失调电压?

由输出最大范围(此地为最低输出)确定,如果是输入轨对轨的话。

而且这时输入为0V,会不会出现很多**中提到的偏置问题而导致功耗过大?

不会。

网友B:
做AD采集端的电路,用电压跟随器什么型号的运放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AD采集端的电路,用电压跟随器什么型号的运放比较好?

这个要看你的信号频率、幅值范围来选

网友D:
一般单电源运放,输出对地接一个1k的下拉电阻,输出可以接近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