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放大器的类型!

楼主(2015-10-12):
分类就得有分类标准,根据信号放大类型分,有:
1.电压放大器
2.夸导放大器
3.电流放大器
4.夸阻放大器
5.功率放大器

根据功能类型分,有:
线性放大器,非线性放大器
音频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
宽带放大器
射频放大器
祠服放大器

根据级间类型,有:
RC耦合放大器
LC耦合放大器
变压器耦合放大器
直耦放大器

根据频率类型分,有:
DC放大器
音频放大器
视频放大器
超高频放大器

还有根据负载类型分,等等。

楼主:
有了分类标准,论坛上几个问题好回答了-
1.什么叫RC耦合放大器?
如果没有L,就别找R了,找到C就行了!R有别的事,或者说身兼多职,不像C专门干一行的,所以你一般找不到它!
2.dc放大器中的dc是?
根据上下文,看讨论什么的,讨论耦合类型就翻译成直耦,讨论工作频率就是直流。

网友A:
有点意思

网友B:
第一个分类应该是根据放大器负反馈类型进行的分类,实际是根据4端口转移函数量纲定义其名。并不是说电流放大器不能放大电压。主要不是根据放大器信号类型。功率放大器放入其中不太合适。

1.电压放大器——电压串联负反馈,用电压量纲的转移函数描述更方便;
2.夸导放大器——电流串联负反馈,用导纳量纲的转移函数描述更方便;
3.电流放大器——电流并联负反馈,用电流量纲的转移函数描述更方便;
4.夸阻放大器——电压并联负反馈,用阻抗量纲的转移函数描述更方便;

网友C:
同意楼上4个分类,是输出输入之比的量纲
1.电压放大器——输出电压/输入电压;比例为2个电压之比,量纲为纯数----电压放大倍数;
2.跨导放大器——输出电流/输入电压;比例的量纲为电导,----跨导;
3.电流放大器——输出电流/输入电流;比例为2个电流之比,量纲为纯数----电流放大倍数;
4.跨阻放大器——输出电压/输入电流;比例的量纲为电阻----跨阻。
功率放大器另当别论,不在此分类之列

例子:
1.电压放大器:普通同相,反相电压放大器;
2.跨导放大器:fet管的ID和UG;
3.电流放大器:共射极三极管的IC和IB;
4.跨阻放大器:运放的IV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