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全比较单元PWM输出问题

楼主(2015-10-12):
我用2812全比较单元产生PWM,期中PWM1,PWM3,PWM5输出1KHz,占空比40%的PWM波,PWM2,PWM4,PWM6输出互补波形,现在发现两个问题:
(1)示波器测量发现PWM1,PWM2输出波形幅值为3V左右,但是其他4路PWM波形输出幅值为1.5V左右
(2)
/*EvaRegs.ACTRA.bit.CMP1ACT=1;                //PWM1比较匹配低有效
        EvaRegs.ACTRA.bit.CMP2ACT=2;                //PWM2比较匹配高有效
        EvaRegs.ACTRA.bit.CMP3ACT=1;                //PWM3比较匹配低有效
        EvaRegs.ACTRA.bit.CMP4ACT=2;                //PWM4比较匹配高有效
        EvaRegs.ACTRA.bit.CMP5ACT=1;                //PWM5比较匹配低有效
        EvaRegs.ACTRA.bit.CMP6ACT=2;                //PWM6比较匹配高有效
        EvaRegs.ACTRA.bit.D=0;
        EvaRegs.ACTRA.bit.SVRDIR=0;*/
对于ACTRA寄存器通过这种方式初始化,不输出PWM波,而如果用下面ACTRA寄存器整体初始化可以产生PWM波
  1. EvaRegs.ACTRA.all=0x0999;

网友A:
关于用示波器观测波形幅度的问题     你的PWM输出后有没有相关负载
如果有感性或容性等负载  可能你观测到的幅度为PWM波的等效幅度
如果没有负载   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关于你说的按照bit初始化和按照all初始化  结果不一样   这个肯定是不应该的
建议你针对寄存器详细对比一下   每一位和整体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