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我的MCIMX535为什么50度不能启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0-12):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啊,电源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啊,电源正常吗

测试板卡的温度53度,应该不会有问题的。电源还是正常的,CPU功能还有,就是重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板卡的温度53度,应该不会有问题的。电源还是正常的,CPU功能还有,就是重启有问题。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电源是多少的?你这里有可能是在高温的情况下,某个器件耗能比较大。建议你查一下电路。或者是加大电源的功率试一下。

楼主:
MCIMX535 有专用的电源芯片,就是单独给他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IMX535 有专用的电源芯片,就是单独给他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这里不是说MCIMX535有问题,而是说你电路中是否有别的器件有问题,建议你查一下电路。

网友C:
才50°片子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查别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