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泵LDO型号推荐

楼主(2015-10-12):
各位大神,
  求推荐一款开关电源LDO,从12V降到5V,电流10毫安就可以,用在仪表内的,要求低功耗。好像有种电流泵开关电源,外围简单,求大神推荐型号!
  感谢!

网友A:
ISL80136即可

多谢,看看。

网友B:
10mA,建议还是用超低功耗LDO吧,比如SGM2200,自身1.7uA功耗:

网友C:
电荷泵就是电荷泵,LDO是LDO,楼主没搞懂之间的区别。你负载端是一直工作么?选DC-DC(包括电荷泵)不一定是功耗最低的,要根据应用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荷泵就是电荷泵,LDO是LDO,楼主没搞懂之间的区别。你负载端是一直工作么?选DC-DC(包括电荷泵)不一定 ...

多谢,
  电荷泵应该是开关电源的一种吧,这个没详细看,以前见过,好像是开关电源。
  LDO线性电源,回复的几位大神给的是线性LDO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荷泵就是电荷泵,LDO是LDO,楼主没搞懂之间的区别。你负载端是一直工作么?选DC-DC(包括电荷泵)不一定 ...

电荷泵是开关电源,能节约能量,我这么理解。
大神讲的不一定功耗最低,比如呢?
多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荷泵是开关电源,能节约能量,我这么理解。
大神讲的不一定功耗最低,比如呢?
多谢啊! ...

电荷泵降压芯片或者升压芯片,自身功耗一般都需要几十uA

网友C:
参看7楼的回复,如果你系统自己的功耗才1uA,用电荷泵,多的电流不是都浪费进去了?任何方案都是有条件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否则宇宙早就不在了。

网友D:
好像电荷泵用于升压(如ICL232),或者产生负压(ICL7660)的,还没听说过电荷泵用于降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电荷泵用于升压(如ICL232),或者产生负压(ICL7660)的,还没听说过电荷泵用于降压的。 ...

储能电容串联充电,并联放电,就可以降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储能电容串联充电,并联放电,就可以降压

集成芯片有吗,什么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集成芯片有吗,什么型号?

有好几家有,查 Step-Down charge pump,比如 Ti 的LM2771

网友D:
LM2771

太难焊接了。有没有引脚伸出来的

网友E:
TPS60501
LTC3250
  度娘“Step-Down charge pump” 就什么都有了,给你工具也不知道去用!

网友F:
电荷泵是开关电源   LDO是线性电源    不一样的   ti官网上多了  找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