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隔离电源的两边的地

楼主(2015-10-12):
隔离电源两边的GND如何处理?若采用O欧姆电阻相接,还是起不到隔离的作用;
有一做法,接1M欧姆的电阻,这样接近空气做介质,两个地之间的电阻,不知道这种做法能不能做到隔离,请赐教完全隔离的做法。

网友A:
我是新手,我通常不作处理,也不连通。就是两个地线,不知这样什么不妥

网友B:
隔离电源的输入GND与输出0V是需要隔离的,如果直接连接将会破坏其隔离性能。
在正常应用中,建议输入GND与输出0V不作任何的连接处理,如果对EMI以及纹波噪声要求高的场合,可采用1nF以下的Y电容进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电源的输入GND与输出0V是需要隔离的,如果直接连接将会破坏其隔离性能。
在正常应用中,建议输入GND与 ...

谢谢你了

网友C:
建议使用Y电容来进行隔离,大小根据测试来进行调整,一般建议在1nF to 4.7nF 耐压要根据的系统来考虑

网友D:
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E(2016-01-01):
需要电源隔离的。

网友E:
不要自己随意连接。破坏隔离效果

网友F:
楼主怎么处理的。

网友F:
隔离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G(2016-03-10):
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G:
你可以拆开看看效果怎么样了

网友F:
电源隔离效果

网友F:
最好不要去掉,影响效能

网友H:
隔离两个地

网友H:
你看到的不同电源的符号就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