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线制适配器与三线制直流稳压电源供电的bug

楼主(2015-10-12):
最近LZ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这样的:
使用一个STM32自带的ADC采集信号,因为电路功耗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个棘手的问题。当使用两线制适配器(图1,也就是给手机充电的220V转5V适配器)给电路板供电时,AD采集不稳;
当使用三线制直流稳压电源(图2)给电路板供电时,AD采集稳定,不会有跳变现象。可是我们的产品不允许使用那么大一个三线制的直流稳压电源啊,要求使用那种两线制的适配器。
最近被这个问题折磨的疯了,因此到贵版来求教各位大神,请不吝赐教!

楼主:
提高了适配器的功率,还是不行

网友A:
是电源的问题,与两线、三线无关。

网友B:
手机充电器只是简单的变换下电压而已,手机电路板本身有滤波程序的。手机充电器的电压纹波有点大,建议设计好的供电电路,或者使用LDO试试。

网友C:
应该是电源的纹波问题, 看看在电源输入端增加一些滤波措施看看.
另外后端的布线, 把信号和功率部分分开, 我想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D:
不用开关电源,用模拟电源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用开关电源,用模拟电源试试

模拟电源是什么东西?

网友E:
你的5V是给谁供电的啊,

网友E:
还有就是ad的参考电压你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E:
我不清楚你的所谓的三线制稳压电源是个什么意思。用稳压电源也是两线输出啊。

网友E:
不管电源是什么类型的。你的板子自身必须要有相应的电源滤波设计电路啊。

网友E:
可以考虑利用外部参考源给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充电器只是简单的变换下电压而已,手机电路板本身有滤波程序的。手机充电器的电压纹波有点大,建议设计 ...

通过手机适配器输入5V,再由LDO降压到3.3V。然后将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用2个LDO分开供电,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纹波较小,不知根本原因是什么

楼主:
是的,用了LDO分别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开关电源,用模拟电源试试

抱歉,木有模拟电源,设备只能由手机适配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利用外部参考源给ADC。

谢谢这位大哥,统一回复下您吧。
1. 5v是输入,5V通过LDO转为3.3V后,才给后级的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供电。
2. AD参考电压是LDO的输出电压3.3V。
3. 3线制就是电源插头为3孔的那种,您说的对,稳压电源输出是2线

很大可能性是电路板的电源滤波设计的不合理,不晓得有什么改进的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充电器只是简单的变换下电压而已,手机电路板本身有滤波程序的。手机充电器的电压纹波有点大,建议设计 ...

您好,有推荐的LDO芯片吗?电路输出电压3.3V,电流300mA.目前用了款LDO芯片SP6205,额定电流为500mA.也尝试过AMS1117-3.3,均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的纹波问题, 看看在电源输入端增加一些滤波措施看看.
另外后端的布线, 把信号和功率部分分开, 我 ...

滤波?您可以再稍微说明下吗,怎么进行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有推荐的LDO芯片吗?电路输出电压3.3V,电流300mA.目前用了款LDO芯片SP6205,额定电流为500mA.也尝 ...

去TI的官方网站找找,输入你的参数选型看看

楼主:
测试了,就是充电器的问题,换一个性能好的,没什么情况。现在准备改进电路板,使适用于所有充电器。

网友F:
是电源的纹波问题吧,滤波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