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关于论坛上的MSCAN驱动

楼主(2015-10-12):
我用了论坛上给的MSCAN的底层驱动程序来接收NI的CAN分析仪发送的数据,但是,MSCAN程序连接收中断都进不,求解,这是为啥。
程序在附件。

楼主:
可以发送,但是无法接收。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中断,先检测一下有没有发送过来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中断,先检测一下有没有发送过来数据吧

有数据发送过来,最新的情况是,我把掩码ID改成不滤波后,程序能接受到数据,但是ID值是乱码。

楼主:
最新情况,如果去除掩码,能够接收到数据,但是ID值是乱码,如果不除去掩码,则只能通过ID=0,0x802,0x803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此经验分享学习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950076-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9 ...

都已经看过了,我最后是用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36035这上面的代码,把掩码换成0xffffffff可以接收到数据,但是ID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