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SDIO+FATFS无法立即挂载SD卡

楼主(2015-10-12):
       使用cubemx创建了一个SDIO+FATFS的工程,发现SD卡初始化成功,但是FATFS挂载SD卡时一直出现FR_DISK_ERR,单步调试发现是SD卡读取块的函数返回SDIO_FLAG_DCRCFAIL,使用标准库简单的测试了下SD卡+FATFS发现读写都是正常的,可以排除硬件问题,不知道这cubeF4的库函数出现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希望在STM32F446上创建SD+FATFS工程成功的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也有可能是cubemx生成代码的问题吧;

网友B:
底层驱动在操作sd卡时失败了

网友C(2022-12-04):
SDIO+FATFS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D:
操作sd卡时候失败了吧

网友E:
生成的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F:
生成的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G:
SD+FATFS可以使用吧

网友H:
cubemx生成的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I:
cubemx生成的代码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D:
是不是cubemx工程配置错了

网友J:
比spi驱动SD卡简单多了。

网友F:
可以从别人提供的例程里面拷贝

网友K:
SDIO可以使用DMA吗?

网友L(2023-03-07):
这个不需要移植的吧。

网友L:
是读取不到数据,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M:
这个降低一些速度试试看。

网友N:
提示什么错误的吗?

网友O:
改SDIO_TRANSFER_CLK_DIV 来修改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P:
SDIO直接生成文件就行。

网友Q:
降低一些速度试试看

网友R:
可能是cubemx生成代码的问题

网友F:
生成代码应该没问题

网友S:
stm32f4 怎么看fatfs文件系统申请了多少内存空间

网友T:
sd卡的spi驱动或者sdio接口驱动读取存储卡,使用fatfs来打开txt文件并进行读取,剩下的就简单了。

网友U:
FatFS 文件系统如何打开任意文件

网友V:
做SD卡FATFS移值,FATFS和SDIO及SPI是什么关系?

网友S:
SDIO的自带DMA是字为单位传输的,所以使用DMA缓冲区应当4字节对齐。

网友W:
FATFS怎么支持长文件名和汉字

网友X:
SDIO里面的读写函数一定要是四字节对齐的数组吗

网友Y:
SDIO和SPI各自接了个SD卡,都想用FATFS文件系统,可以吗

网友Z:
fatfs文件系统是sdio写入sd卡速度快还是spi速度快?

网友E:
是不是sd卡操作失败

网友AA(2023-05-05):
读取不到数据,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B:
看现象应该是HAL库有问题。

网友AC:
是一个容易sd卡spi驱动程序,

网友AD:
Sd + fatf可以使用它

网友AE:
sdio+fatfs可以直接利用的,

网友AF:
重新生成一下工程试试

网友AG:
天生的代码应当是没有問題

网友AG:
sd卡操作失败

网友AH:
sdio+fatfs可以直接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