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大神都去哪里了,串口1的代码直接换成串口2,能改的都改了,还是不可用,

楼主(2015-10-12):
#include "sys.h"

void My_usar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GPIO_Initstru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e);//

        GPIO_Initstru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e.GPIO_Pin=GPIO_Pin_3;
        GPIO_Initstru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e);//³õʼ»¯IO¿Ú

        USART_Inits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Inits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ure);//³õʼ»¯´®¿Ú

        USART_Cmd(USART2,ENABLE);//ʹÄÜ´®¿Ú1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ªÆô½ÓÊÕÖжÏ

        NVIC_Initsture.NVIC_IRQChannel=USART2_IRQn ;
        NVIC_Inits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NVIC_Initsture);//ÖжÏÓÅÏȼ¶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_SendData(USART2,res);
        }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My_usart();
         while(1);
}

网友A:
看看你的串口引脚的第一功能是不是串口   不是的话 重映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