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驱动电源】带负载后前置运放烧毁

楼主(2015-10-12):
大家好!第一次做电源然后遇到了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我是要做一个压电陶瓷驱动电源 采用线性电源,然后仿真的原理图和实际连接的图传上来了(电路的multisim仿真没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在空载时电路没有问题 但在带上负载后(即C2) 运放OP07会损坏(测了一下2 6,3 6,4 7,引脚都被击穿 有一个运放的 4 7引脚没被击穿,然后±15V供电的被拉低到±6V左右 拆掉电路后供电电路还是完好的±15V)
不知是否是负载的地和反馈网络的地接在一起的原因 因为芯片都烧完了所以暂时无法测试 所以想先来请教一下
第一次做电路 也不知是否还有其他错误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其它不敢说,单说U1——Q1应串一电阻,粗估220欧吧。

楼主:
对了 其中的D2和D3可能会有点奇怪 我说一下 D2是稳压管 保护Q2的栅源极, 然后因为要高压驱动6uf左右的容性负载 所以当断电时负载会放电 反向流过D2 此时的电压足以将Q2的GS反向击穿 所以加了一个开关二极管D3用于快速放电
也就是D2 D3都是保护作用的
当然这些都是仿真时测出来的结果(我几乎不相信仿真了)具体有没有用的话我不太敢说,

网友(2016-04-21):
您那还有没有压电陶瓷驱动电源的电路呀,我想具体了解一下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 其中的D2和D3可能会有点奇怪 我说一下 D2是稳压管 保护Q2的栅源极, 然后因为要高压驱动6uf左右的容性 ...

稳压管也可以正向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也可以正向导通的。。。。

嗯!这又是我的一个问题。稳压管正向导通时的最大峰值电流是多少。datasheet中并没有找到。是根据功率和正向导通的压降来计算的吗?。因为这里的电流比较大 ,又不清楚峰值,所以保险一点我再加一个分流。然后仿真时,如果不加这个开关二极管的话,放电瞬间正向压降又有40多V(嗯,虽然现在我觉得这个仿真有点扯了。。没想到半年前的帖子还被人挖出来了 你们是李明镐吗_(:зゝ∠)_

网友:
楼主求回复啊,加我QQ也可以  954248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