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问前辈LPC2468的总线怎么画好?

楼主(2015-10-12):
布板是个新手,LPC2468芯片的总线分布在芯片4边,以总线等长和尽量不用过孔的原则,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问前辈们LPC2468与HY57V561620C的总线怎么布局?线怎么画,请指教。尽量用双面板,也可用4层板。请见附件(PADS打开)。

网友A:
先画你说的总线,再画其他的走线,会比较好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