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MSP430的功耗

楼主(2015-10-12):
在实际应用中,测量MSP430的功耗时,测量结果和MSP430数据手册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怎么测他的实际功耗

网友A:
测量到的功耗与datasheet不符均是由对MSP430未使用的GPIO处理不当引起的。默认情况下,MSP430的GPIO是作为输入的,推挽模式

网友B:
实际应用中,很难单独测量mcu的功耗的。测量出来都是带有外围电路的功耗

网友C:
一般是测量供电端的消耗电流,然后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单独测量某个外设的功耗。与手册的不符合,和电路板,测量仪器都有关系的。

网友D:
这个用一个万用表串联测试电流的就OK的啦。。

网友E:
这个貌似是比较难测得,要专门的设备

网友F:
单独测量某个外设的功耗,串个电流表。

网友F:
还可以进行功耗评估的。

网友G:
手册上的功耗主要是芯片自身的功耗的,实际测试时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的。

网友H:
测量功耗时尽量减少外围电路的。

网友I:
官方有专门的测试程序和文档的。

网友J:
一般外设的功耗比较大。

网友J:
单片机的功耗一般可以忽略了。

网友K:
测电流和电压啊。

网友L:
测量电流和电压,用万用表

网友M:
我当时就是整体测试的,功耗挺低的

网友N:
准确的测量需要专业的工具,我们测不了,比如电压,需要采用放大电路放大测,电流也是,用三极管放大电路放大测。

楼主: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msp430/f/55/t/24347.aspx
TI论坛找到的不知道好使不,先分享出来吧

网友A:
首先要编写一个低功耗测试程序,烧录之后就可以测了

网友O(2015-11-12):
这个就直接在给芯片供电的电源线上串联一个电流表的吧,这个是最基本的测试方法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测量供电端的消耗电流,然后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单独测量某个外设的功耗。与手册的不符合,和电路板, ...

楼上说的是,,需要单独测试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实际应用中,很难单独测量mcu的功耗的。测量出来都是带有外围电路的功耗

电路功耗一般怎么测?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测量电流和电压,用万用表

这么测也太不准了吧

网友H:
这个在测量的时候要尽量避免电源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