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与5V其他单片机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5-10-12):
(无正文)

网友A:
把电压转换一下

网友B:
最好转换一下电压。
具体还要看你的通信方式和要求

网友C:
1.要求严格的话,加电平转换芯片
2.要求不严格的话,加5V上拉电阻就可以的

网友D:
一般加上拉电阻就可以了。最好设计的接口一样的,这样方便。

网友E:
这个需要考虑电平的匹配问题的。

网友F:
这个需要电压转化一下的

网友G:
应该什么都不接也是可以的。楼主可以先找个板子试试看。

网友H:
加个电平转换电路即可。

网友I: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I:
或者使用232进行隔离。

网友J:
这个使用串联电阻的方法。

网友J:
最好是使用电平转换新品。

网友K:
使用转换电路,防止烧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