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死机

楼主(2015-10-12):
(无正文)

网友A:
明显是有干扰啊。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增加一些电路隔离和抗干扰的措施

网友B:
没隔离,电机启动停止瞬间电流过大,加光耦吧

网友C:
同意楼上几位的观点,加隔离。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启动和停止瞬间,对复位电路造成的影响了吧,或者由于电源的原因,建议抓波形。

网友F:
电机启动根停止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干扰的。

网友F:
而且该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也不太强的,需要加其他防护措施的。

网友G:
用个铁壳子罩住MCU。

网友H:
启动和停止瞬间,电流会很大,会不会影响了MCU的供电了

网友I:
供电不足吧

网友I:
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J:
加个看门狗

网友J:
看门狗能够防止软件死机。

网友K:
可能供电存在问题。

网友L(2016-02-29):
楼主,问题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