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_Flash读写操作

楼主(2015-10-12):
Flash操作注意事项
在读写的过程中电压不能小于2.7V否则擦除和读写的结果将不可预测。Flash的可操作时钟频率为~257KHZ---~476KHZ。如果频率不符合要求,则结果不可预测。  在擦除先需要关闭中断和看门狗,在擦除的过程中如果产生了中断,则会在重新使能中断后产生一个中断请求。Flash只能从1写为0,不能从从0写为1,所以需要擦除。 可以被擦除的最小模块是片段,tAll Erase = tMass Erase = 5297/fFTG, tSeg Erase = 4819/fFTG。
Flash ERASE
MSP430X14X的擦除模式可以从Flash或者RAM中进行。
从Flash中擦除
从Flash中擦除的过程中所有的定时都会被Flash控制,CPU被挂起。擦除完成后需要一个假写入CPU才能复位。从Flash擦除时有可能把后面CPU需要执行的代码擦除。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擦除后CPU的执行状况将不可预测。
从RAM中擦除
  从RAM中擦除时CPU不会被挂起,可以继续执行代码。必须检测BUSY位以判断擦除是否结束,如果在擦除的过程中(即BUSY=1时)访问Flash,这是一个违规的访问,ACCVIFG会置位,而擦除的结果也将不可预测。

网友A:
感谢分享,说的很好

网友B:
如果能够配个例程的话,就更完美了。

网友C:
MSP430X14X的擦除模式可以从Flash或者RAM中进行。居然可以从RAM中进行,那么程序如何运行呢?

网友D:
从Flash中擦除的过程中所有的定时都会被Flash控制,CPU被挂起。擦除完成后需要一个假写入CPU才能复位。从Flash擦除时有可能把后面CPU需要执行的代码擦除。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擦除后CPU的执行状况将不可预测。

网友E:
从Flash中擦除的过程中所有的定时都会被Flash控制,CPU被挂起。这时中断会不会打断这个过程呢?

网友F:
能够匹配相关的代码吗

网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网友G:
从Flash中擦除的过程中所有的定时都会被Flash控制,CPU被挂起。

网友:
不知道,都是系统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