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发送短信问题

楼主(2015-10-12):
SIM900A能发送中文短信么?怎样发?

网友A:
有两种方式可以发中文短信:TEXT和PDU模式

网友B:
SIM800L和SIM900a哪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IM800L和SIM900a哪个好

对比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从命名方式来看,SIM900a是最新型号,应该比SIM800L好点。

网友D:
中英文都可以发送的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的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SIM800L和SIM900a哪个好

应该是后者好点,毕竟是新版本的

网友G:
你的对方得支持解码。

网友H:
能发送,需要设置编码库

网友I:
可以发,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的,需要配置编码库类型,然后里面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