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 没有FET Debugger?

楼主(2015-10-12):
安装一个IAR 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 5.50.2 后,进入 option->general options 界面,点击Debugger后,没有选择FET Debugger选项展开呢?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安装时候没**成功呢?或者谁能帮忙提供一下最近比较稳定的iar版本下载地址和和谐文件,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先试试
实在不行就卸载了重新安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先试试
实在不行就卸载了重新安装一下

好的,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B:
你进错了地方好不

网友A:
我说楼主的界面和别人的怎么不一样。
很久不用iar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楼主的界面和别人的怎么不一样。
很久不用iar了

哈哈哈。。。。。工作关系,我是经常和这些软件打交道

网友C:
右键点击workspace框里的工程名,点options,点debugger,用一点点心,你就看到了,其实用一点点心找找的话,不用我说你也能找到了

网友D:
会不会是因为 5.50.2 版本老

网友E:
右键工作路径,然后options,你点错地方了

网友F:
7楼说的对,右键点击workspace框里的工程名,点options,点debugger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因为 5.50.2 版本老

这么古老的版本,换新版本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因为 5.50.2 版本老

不是版本老,是版本非常老,太老了

网友I:
软件应该没有安装正常

网友I:
或者缺少相关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