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带走一个密封空间里的热量

楼主(2015-10-12):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第一次发帖也没有经验,说的不是很详细,请见谅。这个问题确实很头疼,我再清楚地描述一下,由于项目处理相对保密的状态,我也不方便说是做什么用的。
可以想象为一个内部容积1立方米的不锈钢腔体,有一个密封门,腔体外面是有保温棉的,再外面就是钣金外壳了。
腔体和外界的连通除了门,还有几个孔,可以通气或通电,当然了,这些孔都是密封好的。
腔体里面安装了一个铝架和其他零件,占据着整个腔体,内部安装的零件主要材质为铝合金,重量大概300KG
工作时候会给铝合金加热到80度(铝合金内部有发热线),是通电加热的,工作的时候腔体里面还要抽真空。
然后工作完毕就要降温了,现在的问题就是降温太慢了,不断的充气抽气都要很久(差不多12个小时),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里面的热量太大了。
里面环境要求高,不能通过水或油等液体带走热量,液体一旦有泄漏将造成报废。
现在想有没有更快的方式,将里面的零件温度降到室温,最好能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
整个降温过程门是不能打开的,不然破坏里面的环境要求,只能通干燥气体进去,或者是通过介质将里面的热量导出来。

网友A:
想想冰箱的原理

网友B:
〓◆ 电子产品散热设计相关专辑 33册 237M ◆〓

网友C:
工艺问题~值得探讨

网友D:
很大的热,究竟是多大?内部允许温升又是多少? 话说发电机绕组都能水冷

网友E:
是否可参照内燃机汽缸,用夹层循环水冷散热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大的热,究竟是多大?内部允许温升又是多少? 话说发电机绕组都能水冷

热量相当于把300KG铝从80度降到室温

网友F:
引用 楼主:
热量相当于把300KG铝从80度降到室温

300kg铝从从80度降到室温,没有时间限制的话,放在那里让它慢慢降就是了。
如果有时间限制,那就要看这段时间是多长,时间比较长的话,说不定还需要保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热量相当于把300KG铝从80度降到室温

象挤牙膏,哈哈
1. 在容器外壁吹风散热
2. 在容器外壁喷淋水散热
3. 在容器外壁绕盘箱管冰水循环

网友G:
放到风洞里面行不行啊。

网友F:
老tyw说:“象挤牙膏”。确实是。
机械行业中有一种工艺叫热处理。某些情况需要机械零件急剧冷却降温,某些情况需要非常缓慢地降温,某些情况冷却到室温后需要重新加热并保持一段时间再降温。即使是急剧降温,其降低速度也要严格控制,否则产品就不具备应有的性能。
这些要求不说清楚,谁也无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kg铝从从80度降到室温,没有时间限制的话,放在那里让它慢慢降就是了。
如果有时间限制,那就要看这段 ...

忘了说时间要求了,要快速散热,越快越好,能1个小时之内搞定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到风洞里面行不行啊。

不可以,里面要求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tyw说:“象挤牙膏”。确实是。
机械行业中有一种工艺叫热处理。某些情况需要机械零件急剧冷却降温,某些 ...

要快速降温,1个小时之内能达到最好。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时间要求

网友H:
还不如干脆说是什么东西

网友I:
楼主没有交代这个铝合金是如何固定在里面的?也没有交代是不是真空密封的?这个不锈钢外壳热不热?外壳的热不需要考虑??里面充了什么气体?气压在80°C时是多少?室温时内部气体什么的有没有冷凝?
让一堆人在这挤牙膏... ...

网友I:
300Kg的铝合金,温度80°C,假设室温是20°C,需要传递 15.84MJ 的热量,如果里面有空气,如果室温时内部是一个大气压,则大概有 1Kg 空气,到80°C时气压会升高一些,降到20°C大概有几十 KJ 的热量。要一个小时降下来,平均散热功率大约 4.4Kw,如果外壳再加进来,散热量不算小

网友J:
把柜子放在类似南极的环境中

网友K:
做一个U型管伸到里面,一头进冷水,另一头出水,把容器内部热量带走,这样不影响密封

网友F:
既然不准用水或油,那只有风冷。
楼主始终未说明该铝件如何放在不锈钢箱体内。若是放在箱体底板上,最好是对箱体底板外部进行风冷,必要时先将空气冷却降低温度后再吹向箱体。箱体底面外部应该加散热器叶片。如果铝件是用泡沫聚氨酯包裹着,什么散热也没有用。

网友L:
太伤脑筋了

网友G:
散热,无非就三种方法,传导,对流和辐射,至于你的散热就是从中找到时候你的,而你又描述的比较模糊,还得靠自己啊

网友M:
不知道是什么密封容器,骤然降温,里面压强变化不小啊

网友D:
楼主回到第7楼,我就关了BBS打酱油去了

网友N:
根据楼主的描述,为什么楼主不去买一台 真空高低温试验箱?
-70℃~150℃的温度范围,妥妥够了吧,降温速度至少有1℃/min。

网友:
楼主在难为自己

网友O:
要么环铝合金夹层盘铜管用汽化物循环降温,要么用水降温,别无他法,否则你让做高低温箱的和深冷柜的都没有活路了。

网友P:
放到冰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N:
根据楼主的描述,为什么楼主不去买一台 真空高低温试验箱?
-70℃~150℃的温度范围,妥妥够了吧,降温速度 ...

非常感谢,我想这个可以作为很好的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O:
要么环铝合金夹层盘铜管用汽化物循环降温,要么用水降温,别无他法,否则你让做高低温箱的和深冷柜的都没有 ...

谢谢,试过用水,确实有效果,但是客户那边肯定不能接受。

网友F:
楼主把首帖又修改了,增加了不少信息。
像这种挤牙膏的帖,真让我心烦。
不过再告诉楼主几件事情吧:火电厂的发电机,现在通常是定子水冷,转子氢冷。如果水冷的水发生泄漏,整台发电机报废。如果氢气泄漏,遇到一个火星立即燃烧甚至爆炸。
既然冷却过程允许向箱体内通入干燥空气,那降温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网友Q:
只能通过空气循环带走热量,充入冷空气降温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首帖又修改了,增加了不少信息。
像这种挤牙膏的帖,真让我心烦。
不过再告诉楼主几件事情吧:火电厂 ...

是时间问题,用气体带走热量太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时间问题,用气体带走热量太慢了

我已经告诉过你:火力发电厂的发电机,定子是水冷,转子是氢冷。
所有交流发电机,后面都有一个励磁机。励磁机发的电完全用来为发电机转子供电。励磁机发出的电,最终都要转化成热,而且都要由氢气带走散掉。励磁机的功率有多大,你自给可以查一下。
以你300kg铝件的热容量,都不必用危险的氢气,用空气即可。
你的300kg铝件,散热功率不过4.4kW,有何难哉?

网友R:
不用氢冷,用氮冷就可以,便宜,二氧化碳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R:
不用氢冷,用氮冷就可以,便宜,二氧化碳也可以。

用氮散热是脱裤子放P, 二氧化碳更是错了方向. 以大气的散热效果为1, 相同的气体状态对比,为: 氢7.3, 氦6.1, 氧1.04, 氮1, 一氧化碳1, 氨0.91,氩0.71, 二氧化碳0.62

网友D:
汽车行业一直有个流言: 充氮的车胎温升及胎压变化明显比充空气的低, 可避免爆胎, 已被汽车之家实验对比破灭. 实验方法是同一台车, 左前后二轮充空气, 右则前后二轮充氮气, 相同的初压初温, 在4种工况下读取胎压及温度.

网友D:
氢的渗透性太强: 漏气, 三天两头加氢可不是好玩的, 不然的话充氢效果估计会很不错
记得几年前用电解方式给小孩做氢气球玩, 充空气能半个月无明显缩小的气球, 充氢气后, 半天时间就小了一半:dizzy:

网友S:
啥破客户,做好密封,工业上用几百度的油加热用冷凝水降温不要太常见

网友R:
引用 网友D:
用氮散热是脱裤子放P, 二氧化碳更是错了方向. 以大气的散热效果为1, 相同的气体状态对比,为: 氢7.3, 氦6. ...

要液态的。

网友D:
楼主连水冷油冷都不敢, 你还让他玩液氮? 得穿上比宇航服稍瘦些的防冻服, 每次玩掉一百多升液氮, 若是弄伤了人, 比弄坏了设备更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连水冷油冷都不敢, 你还让他玩液氮? 得穿上比宇航服稍瘦些的防冻服, 每次玩掉一百多升液氮, 若是弄伤 ...

要考虑成本的,每次都用液氮成本太高了

楼主:
我查了一下,气体中氢气的比热容最高 ,高达14000J/KG.K,差不多是空气的14倍,怪不得楼上有兄弟说火电厂用氢气降温。氦气的比热容有5190J/KG.K,是空气的5倍,我想用氦气试试,毕竟氢气属于可燃气体,不知道行不行,有没有用氦气降温的先例啊?

网友I(点评):
算算氢,4Kw,温升80度,每秒需要3.5克的氢,你知道它有多大的体积吗?

网友T:
这是个结构问题,不是方法问题

网友D:
氢冷的优势不在于比热容, 比热容虽然为空气的14倍, 但密度只有空气的1/14, 扯平. 氢冷真正的优势在于其热导率高比空气高很多, 而且秥性比空气小得多, 相同的压力下流动得比空气快, 所以散热比空气好得多. 氦是稀有气体, 怕是用不起吧. 不过, 氢冷也不是把氢放到大气里去了, 肯定是经热交换器传热到空气, 是闭路, 只是补给泄漏的部份. 氦也可以这么玩

网友D:
同样的, 氦的优势也不是在比热容, 仍然要与密度相乘才能体现带走多少热量, 仍然是热导率在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氢冷的优势不在于比热容, 比热容虽然为空气的14倍, 但密度只有空气的1/14, 扯平. 氢冷真正的优势在于其热导 ...

对啊,是在闭路环境下流通,然后通过热交换把热量带走,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H:
再怎么怕泄露,里面埋根弯弯曲曲通水铜管,整根弯制里面不带接头接缝的,比镀锌自来水管还厚一截,外面做2个接头,并且做2个泄压阀门,水压大直接冲破外面的预设阀门。通的水先反透膜过滤干净再循环用。电机就不操心了,水怎么交换热量也不费神了。      你要这辈子能碰上一次泄露引起机子毁坏,你可以天天买彩票天天中500W了。 几百公斤铝都用了,也不在乎再做根厚铜管吧。

网友H:
别吓到楼主  液氮都用上了,伺候这玩意还得配置多大的相应“后勤”,花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