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yclone MAX PE下载器怎么设置由下载器供电,进行脱机下载

楼主(2015-10-13):
最近在使用飞思卡尔的32位控制器,使用Cyclone MAX PE下载器进行脱机下载,单片机必须上电才能下载,如何设置由下载器供电?
s19文件转换成sap文件的软件中未找到设置:

网友A:
Cyclone MAX PE不能为目标提供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lone MAX PE不能为目标提供电源

啊!这东西那产品下载还得一个个的上电后再下载了,太麻烦了!谢谢!!

网友B:
这么先进的东西,没用过啊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网友C:
自己做个转接插座吧,通过编程插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个转接插座吧,通过编程插座供电。

我用外部供电3.3V,也下载不进去,必须MCU所有的供电都得有电,才可以下载进去,可能3.3V带不起来片子

网友D:
第一次看到还以为是altera的cyclone系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看到还以为是altera的cyclone系列呢

对,和Altera的Cyclone系列FPGA名字一样: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