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USB 蓝牙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15-10-13):
各位大虾,我想用STM32F107芯片的USB口去驱动一个蓝牙适配器,也就是板子的USB作为主机,当插入蓝牙适配器以后,板子能够识别到这个设备的接入,枚举完成以后板子能够与手机端的蓝牙APP应用进行通信。我尝试过从网上搜索关于这方面的资料,问题是对于如何用板子的USB口去驱动蓝牙适配器,麻烦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看你上面描述:枚举完后板子都已经能和手机APP通讯,既然都能通讯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用USB驱动蓝牙适配器,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上面描述:枚举完后板子都已经能和手机APP通讯,既然都能通讯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

我的思路是这样而已,至于如何实现板子USB对蓝牙适配器的枚举,没有半点头绪,请大虾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SB驱动蓝牙适配器,是什么意思啊。

STM32F107的USB既可以作为主机,也能作为从机,在这里USB作为主机识别外部设备——蓝牙适配器,带US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