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q板子启动电源管理驱动问题

楼主(2015-10-13):
mc_pfuze 1-0008: recv failed!:-5,c0
mc_pfuze: probe of 1-0008 failed with error -1
在内核挂载过程,打印了上面的2句,我查了下是电源管理相关的I2C设备初始化有问题,错误显示:-5,表示IO错误,但是系统又能正常工作,我想问下,这个驱动加载失败,对系统有哪些不好的影响,求高手指点

网友A:
PMU驱动没有加载成功,那么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出电压就保存默认状态。理论上是可以工作的。但是由于你的PMU驱动没有加载成功,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就少了动态调节的这个环节。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不好说了。电压太高或者太低都有可能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