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mcu 批量烧写程序

楼主(2015-10-13):
如题,求几种方法,可以在mcu到客户手上时已经有我们的内部程序
  1 单片机厂家或者代理给批量烧写吗?
  2 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把您知道的告诉就好,谢谢各位

网友A:
找ST代理商,他们有代烧入服务的;

网友B:
你在采购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谈好的。

网友C:
别人可以帮代烧写的,但是怎么保证每个都能正常应用啊。

网友D:
不如做个编程接口啊,可以自己调试。有问题,可以自己升级。

网友E:
可以在板上做接口,再找测试架厂家做个架子在线烧

网友F:
芯片先烧写代码,后焊接,麻烦的

网友F:
芯片引脚可能变形吧?

网友F:
找原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