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车重,车速怎么匹配

楼主(2015-10-13):
如题:知道车重(7Kg),车速10km/h以内,采用直流有刷电机+行星减速机,怎么选择电机和减速机。

网友A:
个人认为不用扣得这么细。留有余量即可

网友B:
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数据直接给供应商,让供应商给选型

网友C:
根据你的机构,磨差力等进行估算;
还有有刷啊,那寿命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