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09批量换元件时出错,求救!

楼主(2015-10-13):
我把库放在同一个项目下出现这错误
图片传不上,意思是说我换的元件不存在

网友A:
看不到图啊。你把要批量修改的器件查一下,看是不是在同一个库里面。

楼主:
终于可以上图了。我把库放在同一个项目下,以前从没出现过这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啊。你把要批量修改的器件查一下,看是不是在同一个库里面。

我特意把所有要换的元件都放在同一个库里也不行.

楼主:
在控制面板里看到的是这样的,是不是我用的软件对功能有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控制面板里看到的是这样的,是不是我用的软件对功能有限制

没有的。这表示ALTIUM有限公司的意思。和功能没有关系的。

网友A:
想用新器件更换老器件吗。保证管脚之类的和封装都在吗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用意啊。是怎么个替换啊

楼主:
比如,将原理图中所有A元件是电阻1K0603,它在库里的名字( Design Item ID)是RS/1K/0603; 我要换成B元件2K0805,这个元件在库里的名字( Design Item ID)是RS/2K/0805,这是两类不同的元件,所以其属性不一样他在元件库里面的命名也不一样,我就在直接在相似项中修改 Design Item ID改成RS/2K/0805,本来应该就可以直接换过来的,现在换不过来,出现如上图一样的错误

网友B:
在原理图中,激活你要更换的元件所在的库。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将原理图中所有A元件是电阻1K0603,它在库里的名字( Design Item ID)是RS/1K/0603; 我要换成B元件2K ...

你这样操作当然不行了。通过批量修改选定待修改的元件后,要在相应的库里面选择修改后的元件。然后敲回车就好了。不能手动修改的。

网友C:
这个你需要到相应的库里面进行编辑保存才能进行使用,再这你想使用变换元器件你可以自己建一个库,然后将进行编辑这样是做好的,不然你将人家自带的库给修改了,你再以后使用的中还要再修改,花不来啊

网友A:
如果是标准库,建议不要去修改,如果只是改变一些参数的话,可以在原理图上标明。对于这种情况,建议自己建立一个库,想用什么参数只是复制的工作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要将新**件放在**件库(或与**件库源名称相同)就可以换了!谢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要将新**件放在**件库(或与**件库源名称相同)就可以换了!谢谢各位的参与! ...

这个只是针对你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即使不同库也可以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针对你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即使不同库也可以更换的。

不同的库用怎么样的方法换元件?是哪里要设置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的库用怎么样的方法换元件?是哪里要设置下吗?

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建议看看相关书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