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legro中top层和bottom层的铺铜问题

楼主(2015-10-13):
(无正文)

楼主:
可能问题有些不对啊  希望大神们赐教  实在是小白一枚

网友A:
不同网络肯定要分开铺啊。。。。。

网友B:
电源和地都要覆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网络肯定要分开铺啊。。。。。

是地铺铜 只有一个网络GND  我可不可以图省事,直接把top层的整一个层直接全部铺铜呢  还有啊  top层是不是和bottom层一样 都是全部铺成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地铺铜 只有一个网络GND  我可不可以图省事,直接把top层的整一个层直接全部铺铜呢  还有啊  top层是不 ...

多层板有专门的电源层,top和bottom似乎就不需要铺了吧

网友C:
如果4层以及上的板子,中间都会有地层和电源层,top和bottom不铺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若你木有独立的地参考面,建议还是铺上地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