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选频网络原理

楼主(2015-10-13):
各位大神,
  看了一会书,不知道这个LC并联谐振是怎么选频出来。串联谐振还大概知道是因为在特定频率的阻抗最小,所以选频出来。
  图见附件,实际是怎么工作的呢?
  电流源流过LC的并联回路,频率在LC内部震荡?即输入输出LC的是直流,但在LC内部形成了能量转换?

网友A:
注意左边是个电流源。LC并联谐振频点上的阻抗最大,所以其上面的压降也最大。

网友B:
  以电容、电感对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导前或滞后关系来分析可能好理解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左边是个电流源。LC并联谐振频点上的阻抗最大,所以其上面的压降也最大。
...

多谢,
这里的谐振指的是流过L的电流么?即流过L的电流为谐振频率的电流?
不知道左边的电流源是如何参与谐振的,起到启动震荡的作用,还是提供或者补充能量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这里的谐振指的是流过L的电流么?即流过L的电流为谐振频率的电流?
不知道左边的电流源是如何参 ...

是流过LC的电流(或者电压)谐振,其实是一样的。电流源不参与谐振。与串联谐振的分析方法其实是一样的,楼主不要纠结在那个电流源上,换成个电压源串个电阻,一样分析。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这里的谐振指的是流过L的电流么?即流过L的电流为谐振频率的电流?
不知道左边的电流源是如何参 ...

由于这里存在着一个损耗电阻,所以必须得由电源(这里是电流源)补充能量。

若是理想情况(即LC不含电阻),则受外界激励(这里就是那个电流源)后就算是撤掉激励其也将会一直震荡下去。而如果是不撤激励,则其两端的电压将不断增加至无穷。实际情况是不可能没有损耗(还有辐射),所以不可能至无穷。

多谢!

网友D:
电流源,我经常用它“计算”。。;P

网友E:
我也正在看这一章节,我个人的理解是,不管是LC 还是RC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吧,是要与运放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振荡,

网友E:
谐振是电压与电流的相位一致时,对应的频率为谐振频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正在看这一章节,我个人的理解是,不管是LC 还是RC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吧,是要与运放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 ...

不然。
如果你所说的振荡是指幅度不变的等幅振荡,那么如6楼HWM所说,由于有损耗,必须周期性地补充能量。放大器即是补充能量的来源。如果是泛指,包括衰减振荡,那么LC电路在激励之后是不必另行补充能量即可产生衰减振荡的,但RC电路则不可能产生衰减振荡。

网友G:
低频 低阻抗的L支路并联上高阻抗的C支路,当然整体阻抗由低阻抗的L支路决定,故感性
高频 C支路低阻抗决定整体并联阻抗,显容性
中间频率在感性开始转换为容性频率处 谐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然。
如果你所说的振荡是指幅度不变的等幅振荡,那么如6楼HWM所说,由于有损耗,必须周期性地补充能量 ...

学习了

网友H:
没有适当源内阻的,
例如楼主”电流源接LC并联谐振电路“,或者”电压源接LC串联谐振电路“,
都属于病态电路。
所谓病态,指只能在公式上分析可行,而远离可实现、合理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没有适当源内阻的,
例如楼主”电流源接LC并联谐振电路“,或者”电压源接LC串联谐振电路“,
都属于病态电 ...

例如楼主”电流源接LC并联谐振电路“,或者”电压源接LC串联谐振电路“,
都属于病态电路。

你恰恰说反了。

网友I:
"即输入输出LC的是<直流>,但在LC内部形成了能量转换?"
楼主,这里的“电流源”是指<交流>信号源,不是<直流>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即输入输出LC的是,但在LC内部形成了能量转换?"
楼主,这里的“电流源”是指信号源,不是哇! ...

多谢,
  应用中大概是交流,大概直流瞬间补充下能量也能振荡一阵子。。。。。看书上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应用中大概是交流,大概直流瞬间补充下能量也能振荡一阵子。。。。。看书上是这样的。 ...

既然是选频,那么直流交流(或混合)都可能。这里只是把所感兴趣的那个(窄带)频率选出来而已。

电流源的电流信号加载在LC并联网络两端,然后测得其两端的电压(可用一个高祖输入获取)。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例如楼主”电流源接LC并联谐振电路“,或者”电压源接LC串联谐振电路“,
都属于病态电路。
你恰恰说反了。

没反。楼主的电路就是个病态;”理想“电压源接0阻抗(串联谐振)也是个病态电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
  应用中大概是交流,大概直流瞬间补充下能量也能振荡一阵子。。。。。看书上是这样的。 ...

谐振都是指交流,不论其激励是连续的还是脉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没反。楼主的电路就是个病态;”理想“电压源接0阻抗(串联谐振)也是个病态电路。 ...

这里没有什么“病态”一说!虽然实际的电源不可能是个理想源,且LC也不可能没有损耗。

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数学框架之下的,其中“零”(或“无穷小”)和“无穷大”都是理论概念,并不是什么病态。

譬如说,学过运放电路的人都知道,有什么“虚短”和“虚断”,这在现实中也不存在,你能说那是“病态”吗?

理想电压源短路,其电流无穷大;理想电流源开路,其电压无穷大。这两句话没有什么问题,相关的电路概念也并不“病态”。

近似等电位合于描述。虚短是被早期的人误导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里没有什么“病态”一说!虽然实际的电源不可能是个理想源,且LC也不可能没有损耗。

理论是建立在一定 ...

我没兴趣讨论源是否理想、元件是否理想,那都是些不言而喻的东西。
没有适当(与接近实际应用对应的)源内阻的源,电路就会得出荒唐的结果。”病态“只是客气的说法。
各位可以自己分析一下,楼主的电路,电流源的电流设为多少,在谐振阻抗上产生的电压有多少,与实际应用相差多少。
(无源内阻)电流源转换为电压源,对应的源阻抗是多少,接串联谐振电路(接近0阻抗),源的端口电压是多少,输出电流是多少,与实际电源的差距是多少。
这些荒唐的差异,不是用非理想源和元件能解释得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没兴趣讨论源是否理想、元件是否理想,那都是些不言而喻的东西。
没有适当(与接近实际应用对应的)源 ...

我没兴趣讨论源是否理想、元件是否理想,那都是些不言而喻的东西。
你恰恰是在讨论理想的情况,而且还硬将理想的概念往实际的物理实体上去套,这才是“不言而喻”的矛盾,且这种矛盾屡见不鲜。

可以告诉你,如果不是理想情况,没有绝对的电压源和电流源之分!

一般而言,源内阻远小于负载,则称为电压源;而源内阻远大于负载,则为电流源。在没有具体负载作为参考的情况下,按通常所见之负载的阻抗数量级而定。此外,所谓“戴维南”和“诺顿”等效及其相互变换,也是基于理想电压源和电流源模型。如果没有这些理想模型,电路理论就根本不会存在,自然后续的模拟电路之类的理论和相关技术也就没有了。

建议有空自己去看看《电路分析》,顺带着看看《线性代数》,别胡思乱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没兴趣讨论源是否理想、元件是否理想,那都是些不言而喻的东西。
没有适当(与接近实际应用对应的)源 ...

楼主首帖图,可是明确标注有电阻R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首帖图,可是明确标注有电阻R的。

那是电感的损耗R,不是源阻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恰恰是在讨论理想的情况,而且还硬将理想的概念往实际的物理实体上去套,这才是“不言而喻”的矛盾,且 ...

看清楚点,我谈的是有没有源阻抗的区别和病态源接病态负载的病态电路

一般而言,源内阻远小于负载,则称为电压源;而源内阻远大于负载,则为电流源。在没有具体负载作为参考的情况下,按通常所见之负载的

谁跟你空谈”没有具体负载“情况了?建议你看清了再回帖,不要总沿着自己的思路走;建议你多联系实际想问题,少空谈,少在小儿科问题上打转。

网友H:
现有教材常见的问题,就有信号源缺失源阻抗,或者没有信号源
这常常会带来混乱和无谓的争论。

网友I:
现有教材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哪一个在一开始学习电路不是从"<无内阻>电源+<零阻抗>导线传输+<线性不变>负载电阻"开始的?
包括事主儿自己难道一开始就学的非线性阻抗?
明明是自个儿生病啦!发病高烧大脑看影像都变形,神经病感觉认识行为都会不正常。

正常人认识世界事物的过程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

网友H:
有初级阶段,但是总不能总僵化在初级水平上吧。
到了等效源阶段,已经学过如何计算源幅度、源阻抗,在分析中还不应用,束之高阁,谁之过?
教材不正确应用理论,还说没错?醒醒吧。

网友I:
楼主尚不理解LC谐振选频,甚至不能分辨交/直流电源,你说应该是初级阶段的定性理解吧!
老chang老抽都是老鸟,何尚不知世界之上并无任何理想之物!
关键看人是不是在病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是电感的损耗R,不是源阻抗。

我要是不知道R表示电感的等效损耗,也太无知了吧?
有此电阻表示电路中的损耗,计算就不会发散

网友F:
世界上从来没有“质点”,也没有“刚体”、“点电荷”、“真空”、“无穷远”、“无穷小”等等,这些理想模型还不是都在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要是不知道R表示电感的等效损耗,也太无知了吧?
有此电阻表示电路中的损耗,计算就不会发散。 ...

源阻抗和元件损耗R作用不同,不可替代。这不是发散不发散的问题,关键是不允许源阻抗缺席。这里的病态就出现在源阻抗的缺席。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源阻抗和元件损耗R作用不同,不可替代。这不是发散不发散的问题,关键是不允许源阻抗缺席。这里的病态就 ...

我实在看不出为何“不允许源阻抗缺席,这里的病态就出现在源阻抗的缺席”。

看来,老Lgz说得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实在看不出为何“不允许源阻抗缺席,这里的病态就出现在源阻抗的缺席”。
先简单说一下区别:电路分析要由信号源激励;信号源的构成有两要素-理想源、源阻抗。
病态的看法是:分析不需要信号源,可以直接上理想源。

至于病态的后果,就不用多说了吧。S'参数的应用就是针对源阻抗的变化。

再补充一下,
我要是不知道R表示电感的等效损耗,也太无知了吧?

你看清楚了,上下文是,我讲源阻抗,你回答我图中有电阻R。
是你在打岔,不是我小看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先简单说一下区别:电路分析要由信号源激励;信号源的构成有两要素-理想源、源阻抗。
病态的看法是:分析不 ...

你是根本不懂S参数!

另贴论之....

网友I:
装病,其实是卖狗屁膏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先简单说一下区别:电路分析要由信号源激励;信号源的构成有两要素-理想源、源阻抗。
病态的看法是:分析不 ...

无可理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是根本不懂S参数!

另贴论之....

等你献技。

网友H:
在回答楼主的问题前,应该把可行的电流源等效电路搞明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实际电流源输出电压不是无限的,有一个最大值,称为compliancevoltage (CV)。诺顿电流源等效电路模型只有工作在CV范围之内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对于恒定的输出电流I,最大负载Rmax的取值是固定的,Rmax=CV/I。为了保证在任何无源负载下电路都工作在正常状态,需要将Rmax并在电流源输出阻抗(高阻抗)上。这样,Rmax 就是电流源的组成部分,源阻抗≈Rmax,电流源的两个参数就是(I,Rmax)。
当接入LC并联谐振电路后,就可以保证在失谐和谐振下,电路工作状态都正常。
.
关于compliance voltage的说明见下:
.
The compliance voltage (CV)is the maximum voltage that the current source can supply to a load. Over a given load range, it is possible for some types of real current sources to exhibit nearly infinite internal resistance. However, when the current source reaches its compliance voltage, it abruptly stops being a current source.
In circuit analysis, a current source having finite internal resistance is modeled by placing the value of that resistance across an ideal current source (the Norton equivalent circuit). However, this model is only useful when a current source is operating within its compliance voltage.
(译红字部分)
CV是电流源可以输出的最大电压。….
在电路分析中,…(诺顿等效电路)。但是此模型只有在电流源工作在CV范围内才有效。

不但是病态,病得还不轻。
HWM
转移方向了....(从S转到了compliance voltage)

网友J:
如果JZ的视角是Sp参数,(这里不讨论视角合理性),确实是病态了,出现0和∞意味着线性变换不存在,就没有Sp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如果JZ的视角是Sp参数,(这里不讨论视角合理性),确实是病态了,出现0和∞意味着线性变换不存在,就没有Sp ...

是以S'参数举例说明源阻抗的功能,强调源阻抗在分析中的重要性,反驳不要源阻抗的分析。
S'参数处理0和∞负载,不是源阻抗。在振荡器分析中,R01趋于0时,增益趋于负无穷。

网友H:
HWM  转移方向了....(从S转到了compliance voltage)

我的天那,这联想力。我从头至尾一直在谈”源阻抗“,只提到一次S'参数,就划到你歪把子靶上了。你怎么理解不到源阻抗变化的功能在S'参数应用中的体现?
compliance voltage帖是与我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观念一脉相承的,是落实实用电流源的源阻抗。

别管我有没有转移方向,你对我说的S'参数内容有砖尽管拍。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是以S参数举例说明源阻抗的功能,强调源阻抗在分析中的重要性,反驳不要源阻抗的分析。
S参数处理0和∞负 ...

病得不轻。

网友H:
这么斗气没用。我说你们有错是有根有据的,你们不服应该说出理由。

网友A:
记录一下:

某些人的语言文字(语文)的理解水平真是堪忧啊!

网友A:
虽然是“少儿不宜”,还是引一下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1174888-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么斗气没用。我说你们有错是有根有据的,你们不服应该说出理由。

不是斗气,是对你的同情和惋惜。

网友H(点评):
表示感谢,并等待理由的解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没反。楼主的电路就是个病态;”理想“电压源接0阻抗(串联谐振)也是个病态电路。 ...

你把电流源看成电压源了吧,中间那根杠立起来才是电压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你把电流源看成电压源了吧,中间那根杠立起来才是电压源

不是。
我是说,等效源有两种,电流源和电压源。
两种病态电路的形态是:1.裸理想电流源接LC并联电路负载;2.裸理想电压源接LC串联电路负载。
这是一般的评论,尽管楼主的图中没有电压源。

网友K:
那么你的说法就有问题,maychang说的没错。
电流源接LC并联回路,得到的信号幅度最大,才具有选频作用;而电压源接LC串联回路,L或C上的电压最大,也才能选出所需的信号(参考中波收音机的磁棒天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那么你的说法就有问题,maychang说的没错。
电流源接LC并联回路,得到的信号幅度最大,才具有选频作用;而 ...

我说的不是选频的问题,选频特性不成为讨论的问题。

问题出在电路的结构和特性。
当一个理想电流源面对任意负载,例如并联谐振高阻,提供出恒定电流时,负载上的电压需要有多高,这个电压是实际电路可以提供的吗?如果实现不了,需要如何改变模型和设定条件,使应用变得合理,这是需要认识到的问题。
只有进行了前面说的compliance voltage及其Rmax的设置后,进行LC并联谐振的分析才有合理性。即,在谐振电压达到设定的最大值附近,稳态谐振下,LC只吸收补偿能量损耗的电流,其余大部分电流流经Rmax,电流源输出的电流总和不变。否则,按楼主的图,稳态时电流源输出的全部是补偿损耗的电流。哪种分析合理一目了然。

对于理想电压源接0阻抗LC串联谐振负载,电路有没有病也是一目了然。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说的不是选频的问题,选频特性不成为讨论的问题。

问题出在电路的结构和特性。

按你这个理,所有放大器的增益计算,都要附一个量:电源电压。

为什么大家都不考虑电源电压呢?其实只是没写出来,心里是默认有这么一个幅度限制。

同样地,电流源该接多大的负载,也是有个限度的。没有人在100A的恒流源上接一个1M的电阻,要求电流还是100A,对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按你这个理,所有放大器的增益计算,都要附一个量:电源电压。

为什么大家都不考虑电源电压呢?其实只是 ...

你的举例,是负载起到了Rmax的作用,是以Rmax作为应用阻抗的上限。这并不能作为等效源模型合理性的证明。

试想,对于楼主的LC并联谐振负载,这个阻抗是你能随意控制的吗?实际操作中需要去控制这个阻抗吗?只有进行这个控制才能分析吗?

还有,谐振电流要远远大于输入电流,约为Q倍,这是谐振电路的特性。那么,当Q=100,电流源电流=10mA时,谐振电流就有1A。对于一个小功率电感,足以烧毁掉电感。那是不是小功率电感就不能用于10mA电流源的谐振负载?显然可以“能”。这也是不支持首图原理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你的举例,是负载起到了Rmax的作用,是以Rmax作为应用阻抗的上限。这并不能作为等效源模型合理性的证明。 ...

对于特定的源,当然是可以随意控制负载的。反之亦然!器件选型必须满足电路参数,如果谐振电流达1A,那自然要选择额定电流1.5A以上的电感。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对于特定的源,当然是可以随意控制负载的。反之亦然!器件选型必须满足电路参数,如果谐振电流达1A,那自 ...

你所谓的“可以随意控制负载”,只是在Rmax限制范围下的控制,是在正确的模型、原理下的应用。如果以此就得出"首图模型、原理正确"的结论就靠不住了,显然不可控的LC并联谐振阻抗就超出了Rmax的范围......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的举例,是负载起到了Rmax的作用,是以Rmax作为应用阻抗的上限。这并不能作为等效源模型合理性的证明。 ...

大功率谐振回路中的电感往往用铜管镀银强制风冷,若是小功率电感早就烧毁了。显然小功率电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大功率谐振回路中的电感往往用铜管镀银强制风冷,若是小功率电感早就烧毁了。显然小功率电感不能在这种情 ...

应该这样解读:
事实是,小功率电感可以在10mA电流源驱动下安全谐振。这说明,谐振阻抗中的输入电流 I_loss不是电流源的10mA,谐振电流 I_reso是安全的,I_loss=I_reso/Q,电流源的大部分电流流经了设置的等效源阻抗Rmax。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今天看了下首帖,果然是病態電路,既然是選頻回路,則工作頻率是由信號源(無論是電壓源或者電流源)所施加 ...

这么清楚的一个信号源(电流源)没看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应该这样解读:
事实是,小功率电感可以在10mA电流源驱动下安全谐振。这说明,谐振阻抗中的输入电流 I_lo ...

“这说明,谐振阻抗中的输入电流 I_loss不是电流源的10mA,谐振电流 I_reso是安全的,I_loss=I_reso/Q,电流源的大部分电流流经了设置的等效源阻抗Rmax。”
哪有此事!
若是“安全谐振”,必是电流源驱动的谐振回路Q值并不很高。

电子管时代,把石英晶体振碎的事情很常见,几十mA屏极电流使得谐振回路线圈发热烫手的现像也很常见。

网友A:
“S”可谓“少儿不宜”,不懂拿来胡耻(忽悠)还可以理解。这么个最为基本的电路都看不懂的,那就不应该了。

帮LZ重新画副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说明,谐振阻抗中的输入电流 I_loss不是电流源的10mA,谐振电流 I_reso是安全的,I_loss=I_reso/Q, ...

这不是Q值有多高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谐振阻抗上输入的不是电流源的全部电流!这是原理性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Q值有多高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谐振阻抗上输入的不是电流源的全部电流!这是原理性的问题。 ...

如果谐振回路上输入的不是电流源的全部电流,那么照你前面所说,“电流源的大部分电流流经了设置的等效源阻抗Rmax。”
我且问你:为什么电流源不发热?照你所说,电流源应该耗散大部分功率,至少要比谐振回路耗散的多得多才对。

网友A:
楼主图中除了没有那个电阻R,其它基本到位了。

那么,看看这里的R是个什么东西?这里,可有可无(因为有了个r则不会“发散”)。就算是存在一个有限的R,那也可能是源内阻、负载(后级输入阻抗)或是它们的并联。你能说没有源内组一定就是“病态”?

网友H:
电子管时代,把石英晶体振碎的事情很常见,谐振回路线圈发热烫手也很常见。

不用电子管时代,现在也能把石英晶体振碎,只要谐振电压超出晶体的耐压,而晶体谐振电路的Q值想低都难。
“谐振回路线圈发热烫手”,并不能说明电流源的电流全部注入谐振阻抗。

网友A:
一个示意性的原理图,硬是弄出个功率限制。其实,这里的多数是该计较功率的时候却是乱弹琴了。

器件的功率乃至系统的热设计是在原理之后下一步的事情,这都搞不清?!

网友A:
再回到理论层面,无穷小无穷大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理想运放增益无穷大,
理想电压源内阻无穷小,
理想电流源内阻无穷大,
理想导线阻抗无穷小,
开路(绝缘)阻抗无穷大,
理想电感的直流电阻无穷小,
理想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无穷小,

等等....

其实,关键还是《高等数学》没学(好),停留在初高中的水平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S”可谓“少儿不宜”,不懂拿来胡耻(忽悠)还可以理解。这么个最为基本的电路都看不懂的,那就不应该了 ...

忽悠,接着忽悠。
讨论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首图进行的,你重画的图跟原图是一码事吗?可等效吗?
说你是“歪批”,发废帖真没冤枉你。你能再不靠谱点吗?

我们谈的功率例子问题,你别乱插话,你的理解力有问题,老跑偏。

别只会在理论层面转,结合实际,解决几个实际问题,有助于提高“对症下药”的能力,减少漫无边际的跑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果谐振回路上输入的不是电流源的全部电流,那么照你前面所说,“电流源的大部分电流流经了设置的等效源 ...

目前解决争端最直接的方法,是你来证明首图的独立源 与 诺顿电流源 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等效的

我且问你:为什么电流源不发热?照你所说,电流源应该耗散大部分功率,至少要比谐振回路耗散的多得多才对。

你凭什么说电流源发热或者不发热?源的温度,与散热措施有关。你举个例子,说明电流源不发热,谐振回路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老師您好。請再看清楚樓主位說了些什麼,此言病態非彼病態,是指樓主理解錯誤下錯藥。 ...

LZ理解错误不能说电路就是“病态”。若依据此判断,此坛几乎所有的电路图都是“病态”。

图是书上的,电路错跟楼主有什么关系?你自己拎不清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H:
HWM:  楼主图中除了没有那个电阻R,其它基本到位了。

那么,看看这里的R是个什么东西?这里,可有可无(因为有了个r则不会“发散”)。就算是存在一个有限的R,那也可能是源内阻、负载(后级输入阻抗)或是它们的并联。你能说没有源内组一定就是“病态”?

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
compliance voltage和Rmax你是没学懂。
没有Rmax源内阻,原电路就是病态。注意,对你再强调一下,是原电路,不是你贴的修改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忽悠,接着忽悠。
讨论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首图进行的,你重画的图跟原图是一码事吗?可等效吗?
说你是“ ...

从“S”:
至于病态的后果,就不用多说了吧。S'参数的应用就是针对源阻抗的变化。

到“compliance voltage
实际电流源输出电压不是无限的,有一个最大值,称为compliancevoltage (CV)。

再到“Rmax
即,在谐振电压达到设定的最大值附近,稳态谐振下,LC只吸收补偿能量损耗的电流,其余大部分电流流经Rmax,电流源输出的电流总和不变。否则,按楼主的图,稳态时电流源输出的全部是补偿损耗的电流。哪种分析合理一目了然。

最后到“I_loss=I_reso/Q

事实是,小功率电感可以在10mA电流源驱动下安全谐振。这说明,谐振阻抗中的输入电流 I_loss不是电流源的10mA,谐振电流 I_reso是安全的,I_loss=I_reso/Q,电流源的大部分电流流经了设置的等效源阻抗Rmax。
哪一点与LZ图有关?

网友A:
LZ的图里,既没有具体的技术参数(包括额定功率),也没有具体实现之结构工艺,何谈热耗散?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
compliance voltage和Rmax你是没学懂。
没有Rmax源内阻,原电路就是病态。注意,对 ...

“compliance voltage”和“Rmax”,与LZ之原理图一点关系都没有!LZ的图只是说明了其原理而已。

关于我重画的图,明确说明如果没有R也不会“发散”。而就算是加入了那个R,那也不一定就是源内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用电子管时代,现在也能把石英晶体振碎,只要谐振电压超出晶体的耐压,而晶体谐振电路的Q值想低都难。
...

“电流源的大部分电流流经了设置的等效源阻抗Rmax。”
这句是你说的话。
既然大部分电流流经等效源阻抗,那么电源发热量应该比谐振回路更大才对。

别跟我说流经等效源阻抗的电流是无功电流。若是无功电流,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必会变化。甚至此电流含有无功成份都会使谐振频率发生变化。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1.你应该举例说明源发热比谐振电路的小;2.通过证明说明原图等效源与诺顿源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等效的,诺顿源可以被取代。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今天看了下首帖,果然是病態電路,既然是選頻回路,則工作頻率是由信號源(無論是電壓源或者電流源)所施加 ...

有人说过LC上的频率是LC自已产生的吗?就算是做一组Q非常高的LC回路,用一个飞秒单脉冲去激励, 产生几百上千个周期的阻尼振荡,若只看其中的几个周期,少有人不认为是等幅的。这也不能说LC自已产生了这个频率,只不过是飞秒单脉冲是一个谐波分量极其丰富的信号,LC回路选出了其中一个而已

网友K:
@king5555  楼主要选频,什么叫选频?那就是说信号源输出了多个频率段的信号,要取出其中一段,只有一个正弦波那就不用选。或是说信号源不是正弦波,要滤除谐波得到正弦波。电流源不对应并联LC的话,难道用串联LC才对?若是串联,楼主只需要其中一个频率,你用什么办法把其它不需要的去掉?放若干个串联LC?
反过来,电压源不对应串联LC而对应并联LC,对不起,LC固有频率与信号源同频,相当于开路,有P用?若是固有频率偏离信号源频率,Q越高,过流现象越严重,过量的无功电流,真把电压源真是理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今天看了下首帖,果然是病態電路,既然是選頻回路,則工作頻率是由信號源(無論是電壓源或者電流源)所施加 ...

“工作频率”有两个,一个是谐振回路元件参数决定的,一个是信号源决定的。
不相信,就去做一下仿真,立即可以看出来,尤其是两个频率相差很小时非常容易看出两个不同频率信号的“拍”。

网友H:
从75到77楼内容充分说明了你...。我相信不少人是明白的。
再重复一些。
re75楼:S'是说明源阻抗功能的应用,说明源阻抗不是可有可无的;其他CV、Rmax是针对原图错误提供的实际解决方案;I_loss等是举例说明原理的正误,涉及到功率。哪一条都紧扣如何说明、解决原图的问题。

re76楼:
LZ的图里,既没有具体的技术参数(包括额定功率),也没有具体实现之结构工艺,何谈热耗散?

上面已经说了是举例说明。这是工程人的思维方式,从原理图中就可以想象出大量的实际情况和应对措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惯性思维。

re77楼:
关于我重画的图,明确说明如果没有R也不会“发散”。而就算是加入了那个R,那也不一定就是源内阻。

“不发散”不能证明原理是正确的。
加入R,还要满足R<Rmax。既使R不一定是源内阻,但是必须满足Rmax原理规定的功能,等效为Rmax源阻抗的原理。如果R不受限,既使有R,你的贴图原理也是错误的。

HWM
忽悠伎俩太拙劣,建议去拜个“师傅”继续修炼一下再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您講的這個特性适合做檢波(差拍檢波),但是信號頻率与本振頻率兩者差頻。而選頻只要選取振幅最高處即可 ...

不是这么回事。
信号频率和本振频率是两个独立信号源产生的,而我前帖所说只有一个信号源。物理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网友I:
大神小仙齐上阵!请你画个你认为没有病的电路来让大家开开眼!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您講的這個特性适合做檢波(差拍檢波),但是信號頻率与本振頻率兩者差頻。而選頻只要選取振幅最高處即可 ...

此外,所谓“差拍检波”,必是具有某些非线性的元器件才行,完全线性的电路不可能“差拍检波”。而我所说,是完全线性的电路。这也是不同之处。

网友F:
@jz0095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1.你应该举例说明源发热比谐振电路的小;2.通过证明说明原图等效源与诺顿源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等效的,诺顿源可以被取代。”
1、你在本帖中可曾举过任何实例?也举个例子让大家开开眼?
2、并非任何线性含源单口网络都具有戴文宁和诺顿等效电路。连这也不知道?

网友H:
@maychang
1、你在本帖中可曾举过任何实例?也举个例子让大家开开眼?
2、并非任何线性含源单口网络都具有戴文宁和诺顿等效电路。连这也不知道?

1.我没举实例是没有举实例的必要。CV、Rmax其实已经是提供了解决方案。让你举实例,是针对你“源不发热,负载发热”的说法提出的。因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你的说法能否为你等效源观点的支持还不一定,因此需要你说清条件。
”源不发热,负载发热“的现象很一般,只要源的功耗容量>>负载的,数十mA的电流,对源没有升温感觉,对小电感就会发烫,直至烧断,烧断时温度一般都高。源的功耗高于负载,并不一定温度高于负载的,这也是常见的。

2.你说诺顿等效包含不了你说的源,我说你被误导了,被现象迷惑了。最近我有点忙,昨天发帖耽误了许多时间。如有必要,等我空了发一帖,说明负载与诺顿源源阻抗的关系。电路应该用正确的原理来等效,而不是单凭直观的原理,透过现象看本质。振荡器Barkhausen判据不可靠,原因之一就是采用了直观的单端口模型。

网友J:
前阵抬杠,甚至用佛朗格那本书来证明,说运放虚短概念只能是≈0,绝不能是=0!当时争的脸红脖子粗!
本贴第一页承认是0了!!!
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

HWM
错了!是“→0”,而不是“≈0”。这两个东西差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maychang

1.我没举实例是没有举实例的必要。CV、Rmax其实已经是提供了解决方案。让你举实例,是针对你“ ...

“源的功耗高于负载,并不一定温度高于负载的”
原来你判断发热不发热是看温度而不是测量热量,这种思维方式实在是闻所未闻。

“如有必要,等我空了发一帖,说明负载与诺顿源源阻抗的关系。”
好吧。我拭目以待。

看温度决定安全性是常用的方法,测量热量才是罕见。器件指标中就有温度范围。

网友F:
@jz0095
“看温度决定安全性是常用的方法,测量热量才是罕见。器件指标中就有温度范围。”
就凭你这句话,HWM说你大忽悠是完全正确的。

“如有必要,等我空了发一帖,说明负载与诺顿源源阻抗的关系。”
不必发帖了,发了估计也是大忽悠。连功率这个基本的物理量都搞不清,还谈什么“电路应该用正确的原理来等效,而不是单凭直观的原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jz0095
“看温度决定安全性是常用的方法,测量热量才是罕见。器件指标中就有温度范围。”
就凭你这句话, ...

那只能说明你在这方面孤陋寡闻。对于中等功率电路,经常通过测温仪器检查散热的效果,例如万用表的温度计、红外测温表,还有触摸。我相信你也”触摸“过,试的是温度还是热

其实,包括HWM,要思考自己的基础理论是否扎实,这从对问题判断的准确度和坚定度上就能检验。

你不希望我发帖了,没关系。不过提醒你注意,一个不需要源阻抗的电流源,是要依靠负载保证电流源电流的连续的,这是load dependent current source,原理上是站不住脚的,不论书上有没有分类。这种不伦不类的分类,对搞混概念做出了贡献。炸窝吗?我接着。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只能说明你在这方面孤陋寡闻。对于中等功率电路,经常通过测温仪器检查散热的效果,例如万用表的温度计 ...

我用过的电烙铁,功率最小的20W,最大的300W,但温度却差不多,都不能熔化纯锌。
用表面温度测量功率,或者至少是判断功率,“只能说明你在这方面孤陋寡闻”,是个大忽悠。

发帖不发帖,那是你的事情,我只不过不再期待而已。我现在估计你发出来也是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混乱不清的忽悠。

好吧,已经跑题了,到此为止。

网友F:
jz0095,你真的应该听从HWM在22楼的劝告,好好看看《电路分析》。

网友H:
引用 网友F:
jz0095,你真的应该听从HWM在22楼的劝告,好好看看《电路分析》。

看书需要分析,不能盲目全盘接受,毕竟已经有了分析能力,不比学生时代。劝人看书的话谁都会说,但在争论中基本上是废话。我是不是从没说过劝人看书的话,反正想不起来说过。谁没看过有关的内容?对于相同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是正常的事,争论有益,半途而废可悲(毋庸讳言,这是HWM经常的行为)。深信书中的内容,不代表你深刻理解了;想要辩倒我,光拿书本论述还不够,有时要拿出支持论述的基本原理和对实际的结合。这也是双方基本功的体现。

回正题,模型需不需要源阻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对源阻抗的功能非常重视,看到现有分析中由于源阻抗的缺位出现的种种乱象,我愿意参予争论。其实这也是理论工作者、写书人可以正本清源的项目。
诺顿定理有源阻抗,不需要争论;不需要源阻抗的依据是什么?为了有针对性,你把有关不需要源阻抗的原理贴上来怎样?内容应该不长。

网友I:
引用 网友F:
jz0095,你真的应该听从HWM在22楼的劝告,好好看看《电路分析》。

俺倒觉得老抽和大神哥俩有得一比,可以装一壶喝喝,优劣互补。

老抽别光摆弄破式子,跟大神学学口舌运作学论做文,唬起人来就更有方了。
那大神就是卖假药,跌打损伤刀砍火烫痛经不孕,“爱司一撇”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看书需要分析,不能盲目全盘接受,毕竟已经有了分析能力,不比学生时代。劝人看书的话谁都会说,但在争论 ...

jz0095好晚还在坛子里面!

“看书需要分析,不能盲目全盘接受,毕竟已经有了分析能力,不比学生时代。”
完全同意。
不过有一点稍微不同,我是在中学生时代就不大相信书中所说,尤其是文史政治。正因为如此,才选择数理化。但理化课本也不是完全接受,总存有相当的疑问。后来年龄稍长,阅读的面宽了,知道的事情多了,有了些分析能力,才有选择有保留地接受书中的内容。

电子的基础是电工,电工的基础是物理。
物理中经常使用理想模型,例如质点、点电荷……等等。当然这些理想模型事实上不存在。以最古老的质点为例:既然是个点,又具有有限质量,那么两个质点无穷接近时彼此间引力将成为无穷大——发散。点电荷亦复如此。但只要我们讨论问题的范围内不出现这种问题,这个理想模型就可以使用。
再举一例:汤姆逊发现电子,密立根测定了电子电荷,证明电荷是不连续的。那么我们写出 dq//du 就是错误的。但在我们讨论问题的范围内,完全可以这样做,使用电量连续的模型。
理想电压源和理想电流源当然不存在,但只要不造成“发散”,就可以使用理想电压源和理想电流源模型。什么时候不能使用?单独一个电压源要等效于一个电流源或者单独一个电流源要等效于一个电压源。除此之外,均可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俺倒觉得老抽和大神哥俩有得一比,可以装一壶喝喝,优劣互补。

老抽别光摆弄破式子,跟大神学学口舌运作 ...

Lgz好早,不到7点钟!

网友F:
引用 网友L:
H大師己經不玩了,剩下兩位前輩大哥,你們累不累。答案很明白。

你看jz0095夜间02:47还在发帖,Lgz2006早上06:57就来到论坛了,“答案很明白”。

网友H:
我睡了一觉上厕所,然后浏览一下论坛,感兴趣的话题就写上几句。

其实我不太关注理想与实际间关系的话题,因为这是人人皆知的关系,实际问题是少有涉及的,我更关注的是模型的普适性。
我认为,低频电路的原理相对于射频的电路原理是被简化了的。比如射频中源阻抗不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在低频中却很常见。应该说,高频电路的原理更为完善。当今,高低频的技术已有融合,高频技术、理论将不断渗透到低频。例如数字电路由低频向高频发展,原先搞低频的人员渐渐涉及入反射、阻抗匹配、信号完整性等原理与技术;以前属于传输线上波的概念,有的在低频、甚至直流都适用;以前的射频仪器,频段也向低频延伸。从技术融合的角度看,低频电路原理需要提升到更完善的理论,这样会减少概念的混乱,有“一劳永逸”的效果。与其总在低频理论上打转,不如尽早掌握必要的高频电路理论,“一劳永逸”。高频的理论可不是忽悠。

各位谁能提供与诺顿源不同理论的依据?“单个电压源与电流源不能等效”,我理解,是现存的现象,不是等效源的理论,依我对诺顿源的理解,不应该存在单独理想源的等效源模型。

网友M:
关于高频和低频的问题。

2者不存在任何不同。

2者都是集总参数电路。

不要把均匀传输线这个集总参数电路的特例当作“高频”。

射频电路属于无线电电路与均匀传输线的概念派生出来的。

均匀传输线是集总参数的特例。

这是必须要明确的。

事实上人们仅仅就是知道均匀传输线的特性。

但现实没有均匀传输线。

因为使用了传输线的概念所以人们把射频当作“高频”其实仅仅就是载波频率为高频但其传输的信号依然就是20K以下的低频如果是传送广播类信号的话。

网友M:
均匀传输线的概念从集总参数电路推导出来。

确实存在波传导和发射等问题而且波的传播速度在不同介质中有规律。

但这依然是集总参数电路。

这是必须要明确的。

人们仅仅是看到了均匀传输线的波的速度问题。

但这很难令人能够定性地看待这些所谓的射频电路。

射频电路定性看来就是一个RLC震荡电路。

这是一个集总参数的RLC震荡电路。

所谓的波长等感念其实为集总参数的RLC震荡电路的震荡频率。

因为RLC电路不是那个均匀传输线县所以2者有区别。

但定性来看可以把无限个RLC串联和并联的均匀传输线看作一个RLC的3个器件的2阶震荡电路。

网友M:
射频的载波频率其实就是均匀传输线的震荡频率。

射频的载波是一个驻波震荡着的信号。

这本身就像一个RLC的3个器件的2阶震荡电路。

这个驻波震荡信号的频率一定波长一定而且所谓波的速度也一定。

因为电生磁而磁又生电所以这个驻波震荡的信号就可以在空间传播了。

其波长和波速其实就是光速了。

均匀传输线仅仅就是确定了波的传播速度而已。

但实际的电路因为与形状有关所以真正的传输线电路很复杂而不可能均匀而这需要有限元的分析计算的同时已经与均匀传输线的概念相差甚远了。

网友M:
那么在所谓的“高速电路板设计”中传输线的概念真的有用吗?

其实毫无用处。

只要消除所谓的“驻波震荡”那么就很难产生射频干扰。

而这依然是通过RLC震荡电路的理念进行的。

那就是减小品质因数Q。

高速电路板确实存在均匀传输线的问题。

但这压根就不是什么多大的问题而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消除的东西。

只要你愿意增大功耗射频感染问题就轻而易举的解决。

没有鱼和熊掌兼得的好事。

想消除射频干扰就得增大功耗。

网友M:
一个确定的事实犹如哥德巴赫猜疑一样的正确。

那就是一个均匀传输线如果把单位长度的RLC按照距离计算而得到3个RLC参数的集总参数电路那么如果集总的没有震荡那么均匀传输线也不可能震荡(即驻波频率的震荡)。

例如在一个PCB上把RLC 看作单位长度的数值与长度的乘积。

如果得到的RLC数值满足R〉2倍的L/C的平凡根那么就不会震荡。

而如此的传输线也不可能驻波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