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复制问题

楼主(2015-10-13):
有两个单独的PCB文件,需要拼版,所以要复制其中一个PCB然后再粘贴到另外一个PCB中。发现很难完成,很难实现这样的需求。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有哪位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两个PCB文件的尺寸存在差异的话,还不如不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两个PCB文件的尺寸存在差异的话,还不如不拼呢。

外形是对称的。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中心点没有设置好吧,在板子左上角设置相同的中心点试一下,

网友C:
Altium designer里面有一个专门拼版的工具啊,设置长度高度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tium designer里面有一个专门拼版的工具啊,设置长度高度就可以了啊

具体怎么操作,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在place里面有一个embedded board array,点这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lace里面有一个embedded board array,点这个就可以

我试了下这个的确可以拼版,但是这个拼出来的PCB文件是依赖于那些被拼版的PCB源文件的。如果源文件不在了,或者路径变量,那这个拼出来的板就会变成空的了。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这个的确可以拼版,但是这个拼出来的PCB文件是依赖于那些被拼版的PCB源文件的。如果源文件不在了 ...

源文件不在了肯定要变化的啊,你想永久保存就自己画,自己拼版子

网友D:
复制之后,快捷键E -- A ,用特殊粘贴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