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威尔逊电流源的一个问题。

楼主:
我们知道,该电流源左侧电流Ip等于右侧负载电流。Q3基极的电位是不是一个定值?如果负载电阻阻值不断变大,负载上方(Q3集电极)电压如何变化,它不会无限制增大,它与Vcc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2015-10-13):
Vo Max=VCC-VBE-VCES

网友B:
Q3基极的电位是不是一个定值?

基本不受负载变化。

如果负载电阻阻值不断变大,负载上方(Q3集电极)电压如何变化,它不会无限制增大,它与Vcc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不可能“无限制增大”,超出Q3的工作范围就会“异常”。这当然受VCC的制约。

网友C:
这才3个啊,要是增强的8个三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基极的电位是不是一个定值?

基本不受负载变化。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3个啊,要是增强的8个三极管的。。。

发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C:
刚才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当初是学习电流镜测量电流的电路找到的一篇文档里看到的,8个管,因为对温度不那么敏感,才有印象的。。

不过我还记得结构,与增强的4管 wilson current mirror 有关。只不过上半部分是PNP的4管。。

这个4管的页面地址:https://en.wiki2.org/wiki/Wilson_current_mirror

希望有用,前面提到的那份文档一时是找不到了,在家里的电脑上。

网友A:
上4,下4,叫自/互偏执结构,主要是基于PSRR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