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一直有个疑问,PWM主要用在哪里?

楼主(2015-10-13):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接触单片机这么多年了,一直没用过PWM,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麻烦各路高手给点拨一下呗,谢谢了!

网友A:
我将二路pwm  一路滤波后输出 0-5v 电压控制其它模块,另一路直接pwm输出(有的模块或设备可pwm控制更大输出电压或电流),

网友B:
PWM用处比较多,比如直流调压,当然速度较慢,又比如电机控制

网友C:
电机控制,逆变电源等

网友D:
通过占空比来调节电压、电流,到达调光、调速、调功率等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将二路pwm  一路滤波后输出 0-5v 电压控制其它模块,另一路直接pwm输出(有的模块或设备可pwm控制更大输出 ...

感谢回帖,“一路滤波后输出 0-5v 电压控制其它模块”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直流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用处比较多,比如直流调压,当然速度较慢,又比如电机控制

谢谢版主点拨

网友E:
相当于一个D/A吧,PWM还可以输出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当于一个D/A吧,PWM还可以输出音频。

我好像明白一点了,谢谢

网友F:
中低档液晶屏调光就是用PWM,也常用于电机调速

网友G(2016-03-11):
PWM用途最广了,楼主不耻下问的精神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H:
还可以用于电磁阀驱动啊。

网友I(2017-01-06):
引用 网友E:
相当于一个D/A吧,PWM还可以输出音频。

pwm 怎么样才能输出音频

网友J:
很多很多。
1、驱动蜂鸣片
2、通过调压实现电机调速
3、将数字值转换为0~5V输出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