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2开发板哪个牌子比较好啊?资料质量比较高呢

楼主(2015-10-13):
最近项目中用到一块am3352.带千兆以太网接口的。看到淘宝很多开发板,不知道哪家板子质量好?资料质量高?

网友A:
am3352的板子不多吧,大部分都是基于am3358和am3359的板子。
尽量选官网的板子吧

网友B:
AM335x 入门套件         TMDSSK3358         评估模块和开发板
AM335x 评估模块         TMDXEVM3358         评估模块和开发板
BeagleBone Black 开发板         BEAGLEBK         评估模块和开发板
BeagleBone 开发板         BEAGLEBN         评估模块和开发板
WiLink™ 8 双频段 2.4 和 5 GHz Wi-Fi® + Bluetooth® COM8 评估模块         WL1837MODCOM8I         子卡
数据集中器评估模块         TMDSDC3359         评估模块和开发板
用于 Sitara 的 WiLink™ 8 模块 2.4 GHz WiFi® + Bluetooth® COM8 套件         WL1835MODCOM8B         子卡

http://www.ti.com.cn/product/cn/AM3352/toolssoftware
官方的开发板链接,尽量选择官方的,第三方的开发板支持不够好,断货的概率也很大的。

网友C:
个人推荐,多花点钱买个官方的......

网友D:
同意,第三方支持的太差,莫名其妙的就会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第三方支持的太差,莫名其妙的就会不支持了。

官方太贵了,得将近2000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太贵了,得将近2000块吧

也有便宜的

网友E:
推荐2B的板子,很给力的。

网友F:
可以去x宝看看,找个资齐全的。

网友G:
ti官网的原装板子。

网友:
没见过这个开发板。

楼主:
版主手中有木有这个芯片的千兆以太网linux驱动代码。我买了一个第三方开发板,我看到他的驱动代码是smsc9115修改过来的。我实际测试,开发板跟电脑(100M)udp通信,速率只有4Mbps左右的样子。我严重怀疑他的驱动代码的质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手中有木有这个芯片的千兆以太网linux驱动代码。我买了一个第三方开发板,我看到他的驱动代码是smsc9 ...

莫有,我都用官方的板子。建议你找卖家问问,不行就退货

网友H(2016-10-21):
我们公司用

网友H:
我们公司用杭州迈冲的am3352啊,资料也给全我们了。你可以问问看

网友I:
bb-black产品。

网友I:
TI的A9试过这个芯片吗?

网友J:
TI的的芯片用过吗

网友J:
TI的处理器都有评估板可以用。

网友K:
千兆以太网接口设计的,很是不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TI的A9试过这个芯片吗?

兄弟,楼主要的3352是A8的...

网友L:
这个选哪种外围的集成的模块比较多的

网友L:
不要选那种最小系统的,这种是时候开始学习入门阶段的。。对后期的开发的不是帮主很大的。

网友M(2017-05-15):
看下 杭州辉为科技有限公司的 板子,资料齐全。

网友N:
这个还是购买现成的开发板。

网友N:
现在网上代码最丰富的是最好的,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