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新唐片子下载问题

楼主(2015-10-13):
编译器MDKARMV4.71
片子:NUC123
直接用编译器下载 ,程序可以下载,但下载完后每次都会弹会一个对话框:
“0x8452b88e 指令引用的 0x8452b88e 内存,该内存不能为 read
   要终止程序,请单击 确定
 要调试程序,请单击 取消”
之前怀疑是软件没装好的问题,后来重装后还是一样。

网友A:
尝试更新一下 Keil 的 Driver 后,再试试。
http://www.nuvoton.com/opencms/s ... p;version=1.30.64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更新一下 Keil 的 Driver 后,再试试。
http://www.nuvoton.com/opencms/system/modules/com.thesys.op ...

感谢+感谢,更新过后就不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B:
重新编译一下吧,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网友:
原来这个是驱动没有安装好造成的,安装驱动在Keil安装目录也是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