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通讯问题(比较着急)

楼主(2015-10-13):
本人设计因为疏忽掉必须D0对齐D0,而其他的脚位layout可以不用对齐采用data swapping的方式,如原厂备注(leveling calibration.Example D0 to D0 or D0 to D8,and D1-7 can be swapped.)
目前这样的layout我可以动作但是在数据传输量大的时候会明显的慢下来,如果要改layout,现在我们pcb已经洗好板子其他bug也都解决了,怕重lay会延伸更多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freescale回复我们以下问题来确认接下来怎么修改进量产
1.如果没有照原厂注记的去following leveling calibration,那么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例如多少数据量传输时会延迟,甚至当机)
2.如果在不改layout的状态下有没有其他的建议来修正这个问题。

问题补充:因为DDR的通信在原厂设计里面是可以做变动的,资料里有讲可以跟原厂的有变动,
                但是这个会不会影响读取的速度与数据量,目前我使用没有问题,问题是我把数据料提高还有速度加快后会有当机现象。
                我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当时为啥不按原厂的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为啥不按原厂的来呢

原厂资料标明可以有改动,也不是说不能改!

楼主:
难道高手们都下海做生意了?

楼主:
难道高手们都下海做生意去了?
出来喷一喷也好啊......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我这边需要帮你确认一下。我这边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1. 我现在已经在原厂DDR的布线里有改动,就是想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在资料提高还有速度加快的当机现象? 2. 我的这个layout有没有改进的方法,或...

网友C:
不跑高速可以改变吧,速度高了布线肯定严格了

网友D:
DDR最好严格按照官方的参考来设计,不然好多麻烦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我这边需要帮你确认一下。我这边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跑高速可以改变吧,速度高了布线肯定严格了

嗯  , 那你意思必须按照原厂官方布线?
1. 那你觉得layout有改动,会影响读取速度与资料量对吧
2. 我现在已经在原厂DDR的布线里有改动,就是想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在资料提高还有速度加快的当机现象?
3. 我的这个layout有没有改进的方法,或者直接废掉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最好严格按照官方的参考来设计,不然好多麻烦事儿.......

这个看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我这边需要帮你确认一下。我这边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

1. 我现在已经在原厂DDR的布线里有改动,就是想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在资料提高还有速度加快的当机现象?
2. 我的这个layout有没有改进的方法,或者直接废掉不用?
3. 如果不按照原厂DDR布线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如果有这种情况有没有方法解决!
4. 如果按照原厂DDR布线是不是肯定没有这种问题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我现在已经在原厂DDR的布线里有改动,就是想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在资料提高还有速度加快的当机现象? ...

楼主你好,我们这边团队已经帮你确认过了,这里给出的建议是你重新做板子,这里是硬件的问题,所以说这部分要做修改。还有就是PCB layout的话建议你参考开发板的数据控制结构。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如果还有新的问题建议在本论坛中创建新帖提问。

网友E:
不跑高速的话,模拟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F:
楼主要求速度有多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如果还有新的问题建议在本论坛中创建新帖提问。 ...

哦哦   问题倒是没解决呢!
那我要不先结贴,再用新贴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跑高速的话,模拟也没什么问题吧

就是要跑高速,模拟确实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求速度有多快啊?

396MHZ就有些板子失败或者数据有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396MHZ就有些板子失败或者数据有错误!

楼主你好,建议你重新做一下板子,把这部分修改一下。

网友B:
你好,我们team也讨论过了你这个问题,结论就是建议你重新做一版板子。你这里问题和D0设置无关,是硬件的问题,软件上怎么设置,后面都会有问题。同时建议你参考我们官网参考设计中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们team也讨论过了你这个问题,结论就是建议你重新做一版板子。你这里问题和D0设置无关,是硬件的问 ...

首先谢谢你
那你觉得硬件具体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C:
如果跑高速的话还是重新制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跑高速的话还是重新制版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