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在debug模式下正常,在release模式下程序跑飞

楼主(2015-10-13):
最近写了个程序在debug模式下正常,换到release模式下程序不是进入非法中断就是陷入死循环。我但不仿真发现初始化外设后继续往下仿真当仿真到一定点时此事还没进入循环等待,就返回到外设初始化这样往复进入死循环。程序在debug模式下编译大小为0x8a5,在release下大小为0xb76,在release模式下回进入Illegal operation TRAP导致跑飞。
还有一个问题ram.cmd文件有一句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900长度为何是900呢,最长可以到1000啊,我把长度改为1000,在debug模式下编译大小如果超过900程序也会跑飞。
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在吗 能加下QQ122797375吗

网友A:
这个只是优化程度不一样
我有分享过 bebug和release的区别   你找一下

楼主(2016-01-12):
bebug和release下的cmd不同,还有DELAY_US(A)要复制到ram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