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修改启动方式,eFUSE写入一次成功后,无法写入新的值

楼主(2015-10-13):
se, mx, rc, FOR, ce
尝试修改启动方式,写入eFUSE如下
  imxotp blow --force 0x5 0x8000060
  imxotp blow --force 0x6 0x10
读取的值变为
  0x5 0x8000070
  0x6 0x10
重新启动后想写入原来的值,一直无法写入,提示如下,求高手帮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imxotp blow --force 0x5 0x8000030
Current fuse at (index: 0x5) value: 0x8000070
!! Fuse blow skipped: the bits have been already set.

网友A:
是不是得先擦除之后才能再写新的值呢

网友B:
楼主你好,写成eFuse以后,是不能再更改了,也不能重新烧写了的。一般在调试阶段不会写成这个模式的,都是产品调试OK,稳定没有什么问题了才这么操作。

网友B:
你这里只能是换个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写成eFuse以后,是不能再更改了,也不能重新烧写了的。一般在调试阶段不会写成这个模式的,都是 ...

谢谢~,调试阶段应该写成那个模式啊?
新作成的板子想改成eMMC启动。,需要调试启动方式。

楼主:
找到一个方法解决启动不了的问题,不过上电要等待几十秒才能启动。
imxotp blow --force 0x5 0x48000030 ,即将BOOT_CFG4[6] 置1
详见:7.9 Recovery Devices
The Chip supports recovery devices. If primary boot device fails, boot ROM will try to
boot from recovery device using one of I2C ir ECSPI ports.
For enabling recovery device BOOT_CFG4[6] fuse must be set. Additionally Serial
EEPROM fuses must be set as described in Serial ROM through SPI and I2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调试阶段应该写成那个模式啊?
新作成的板子想改成eMMC启动。,需要调试启动方式。 ...

你好,关于启动模式,你可以查看一下芯片的参考手册中的Chapter 8System Boot,有详细的介绍。
Boot ROM code uses the state of the internal register BOOT_MODE[1:0] as well as the
state of various eFUSEs and/or GPIO settings to determine the boot flow behavior of the
device.
你可以看到有几种模式,这里你在调试中主要用到download mode是下载模式,Internal Boot。
还有从哪里启动要看你的硬件设计,boot mode 有很多种模式。SD卡和EMMC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网友B:
这是我们官网开发板的启动设计。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官网的原理图看一下。

网友C:
楼主,换个片子吧

楼主:
怎么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