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HAL库能否取代原来的标准库

楼主(2015-10-13):
RT,如果能取代且好用的话,我就准备入手HAL的库了

网友A:
我不觉得可以完全取代,或者现在的HAL的库还有改进的地方吧,对于入门的软件工程师来说是好事,不需要关心太多,只需要调用相应函数即可,但是对于更深层次的调试BUG就有点繁琐了,光看函数执行过程就比较头疼了。

网友B:
同意楼上,如果你还是新手或者算不上高手,建议学HAL库吧,虽然资料少些但是入门容易多了

网友C:
从 ST 官方提供的例程库看, 目前已经只提供 HAL 库了, 说明 ST 官方应该已经测试 HAL 库可以全面替代外设库了.

网友D:
hal应该还有改进的地方,但这是个趋势

楼主:
我之前一直用外设库,最近注意到了HAL库,发现好像stm32着重在搞这个,所以注意到这个了

网友E:
请看这条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ADC_Start_DMA(ADC_HandleTypeDef* hadc, uint32_t* pData, uint32_t Length)
它那个ADC数据的存储字节 uint32_t* pData 是32位的,除非ST芯片的ADC做到17Bity以上的转换精度,否则我等要浪费50%宝贵的存储空间。:L高手能否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可以取代是肯定的,就是没有给中文教材呢,不知如何使用,只能摸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一直用外设库,最近注意到了HAL库,发现好像stm32着重在搞这个,所以注意到这个了 ...

一直不懂到底什么是HAL库,和外设库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