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不能配置 emmc 启动 下面是我的步骤

楼主(2015-10-13):
通过yocto 配置imx6q emmc 启动 我用命令
echo "UBOOT_CONFIG = \"emmc\"" >> conf/local.conf  ,MACHINE=imx6qsabresd
bitbake -c deploy u-boot-imx
然后提示我ubuntu 终端
ERROR: Nothing PROVIDES 'u-boot-imx'
ERROR: u-boot-imx was skipped: UBOOT_CONFIG emmc is not supported
ERROR: u-boot-imx was skipped: You cannot use UBOOT_MACHINE and UBOOT_CONFIG at the same time.
ERROR: u-boot-imx was skipped: UBOOT_CONFIG emmc is not supported
我该怎么办呢 (我默认sd卡 想改成emmc)

网友A:
感觉这个比较复杂呀,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比较复杂呀,帮顶了

谢了

网友B:
楼主你好,从emmc启动,修改一下boot mode和u-boot启动参数就可以的了。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BSP是哪个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从emmc启动,修改一下boot mode和u-boot启动参数就可以的了。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BSP是 ...

使用的是imx6q ,bsp3.14.28 你说的那俩个boot mode 和 uboot 我找不到。谢谢 Rita

网友C:
boot mode是指你板子上面的拨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t mode是指你板子上面的拨码开关......

哦哦 这个意思 啊  ,但是 我编译的yocto 是从sd卡 启动的 ,这个怎么解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t mode是指你板子上面的拨码开关......

我好像明白了,就是编译的时候是SD启动,但是 实际上也就是emmc也能启动,所以只要把板子上的启动方式改变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D(2016-07-27):
楼主,可以加一下你的qq号吗?向你请教搭yocto环境的问题,搭了好久了还没达成,网上资料又少得可怜,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