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q PMU电压输出控制

楼主(2015-10-13):
fsl imx6q系列平台通过pmu电源管理芯片控制VDDCORE和VDDSOC这两个电压。一般情况下软件会根据主频去匹配相应的电压值,如1G主频的话,那么VDDCORE和VDDSOC都是1.25V。800M主频的话,那么VDDCORE和VDDSOC变成了1.15和1.75。所以我想了解的是这两个电压值的范围,在不同主频情况下最大和最小的电压值,如果太大或者太小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A:
那两个电压怎么变化那么大呢

网友B:
难道频率不同会导致电压变化,头回听说,长见识了

楼主:
其实大小都是软体设置的。不同主频下,电压不同这也是正常的。所以功耗也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