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的失步检测

楼主(2015-10-13):
有对步进电机了解的吗?想做一个步进电机失步检测的设计,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兄弟姐妹,希望能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
我们有这块的软件.

网友A:
编码器之类的传感器。不带编码器不好做,只能判断电流,鸣志开环步进驱动器就是判断电流检测失步的

网友B:
光电编码器或者霍尔传感器吧,步进电机速度要多加减速,这样可以避免丢步,鸣志的开环步进驱动器不能检测到失步的,如果能检测到电机运行,那就是伺服电机。无刷有无传感器位置检测算法,步进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之类的传感器。不带编码器不好做,只能判断电流,鸣志开环步进驱动器就是判断电流检测失步的 ...

你们是怎样通过判断电流来检测失步的?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能否提供相关资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电编码器或者霍尔传感器吧,步进电机速度要多加减速,这样可以避免丢步,鸣志的开环步进驱动器不能检测到 ...

小鱼,你用过通过检测电流来实现步进电机失步检测的方法吗?这种方法可不可靠?光电编码器、霍尔传感器、电流检测,这三种方法哪种更可靠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是怎样通过判断电流来检测失步的?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能否提供相关资料看一 ...

对电流进行采样,保存在数组中,标准电流波形应该是正弦,如果畸变严重肯定就失步了,可以自己测测看。堵转情况下的电流波形和正常运行的电流波形,电流钳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流进行采样,保存在数组中,标准电流波形应该是正弦,如果畸变严重肯定就失步了,可以自己测测看。堵 ...

想问一下,对失步的判断,你是通过电流波形的畸变来进行判断的吗?能不能通过电流的大小,而不是波形的畸变来进行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对失步的判断,你是通过电流波形的畸变来进行判断的吗?能不能通过电流的大小,而不是波形的畸 ...

电流大小不行,步进电机电流一般是可以设置的。有电流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