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离同频的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楼主(2015-10-13):
(无正文)

网友A:
同频的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你怎么让这两个信号混合在一起的?最好从源头上解决。
如果已经混合,一定要分开,方法当然有,但不是加片DA就可以解决的。

楼主:
这,也是啊。哈哈哈。我是不是想的太简单了?我需要接收数字信号,想加一个麦克风。。。。。

网友B:
应用场合怎么样,还有是从模拟中提取数字还是从数字中提取模拟还有待讨论啊。

楼主:
嗯。加麦克风貌似不能接收数字脉冲吧

网友C:
没有头尾啊,怎么给方案? 先说说你的思路

网友D:
意思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都调制到一个频率的信号上?那得先知道怎么个调制机制

网友E:
数字信号用大幅值,模拟信号用小幅值,二者叠加传输。

用比较器检出数字信号,然后用原信号减去检出的数字信号,得到还原的模拟信号。

网友F:
取出数字信号比较容易,就算相位不同,只要提取上升沿和下降沿就行了,这两处的dv/dt比较利害。反过来要取出模拟信号就比较困难,难在保真度。若是提取出数字信号再来相减,会因提取的数字信号与输入端数字信号波形不同,难以控制失真。模拟信号若是纯正的正弦波,那倒好说,可以通过算法滤掉谐波,但若真是纯正弦波的话,还这么麻烦干嘛?取得频率、相位、幅度三个条件,重新生成信号就行了

网友G:
可以考量下早期 的电视复合信号怎么调制的,又怎么解调的。模拟信号是低频的话,可以把数字信号用PSK的方式调制在模拟信号频谱外的副载波上,再来复合调制在高频载波上,实际上也是彩色信号的处理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量下早期 的电视复合信号怎么调制的,又怎么解调的。模拟信号是低频的话,可以把数字信号用PSK的方式 ...

电视复合信号要取出的是行同步和场同步脉冲,而在同步脉冲存在期间没有视频信号。换言之,同步脉冲和视频信号是时间区分的。这和楼主所说模拟信号还有不同之处,楼主所说模拟信号是连续存在的。这是个**烦事。
楼主是想在麦克风信号中直接加上某种数字信号,也就是模拟信号直接与数字信号混合,显然不行。两种信号同时传输,需要某种调制方式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视复合信号要取出的是行同步和场同步脉冲,而在同步脉冲存在期间没有视频信号。换言之,同步脉冲和视频 ...

是的,必须了解信号源的形成,无非是用频哉或是时哉的解决方式。前提时,LZ能掌握信号源的形成,如果随便的信号源的话,很难。

网友H:
不给出具体信号形式没得讨论。有些信号本质上就是不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