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三极管基极和放射极之间电阻的提问

楼主:
以前对三极管电路接触的很少,最近看到很多电路图里面的三极管基极和放射极之间都接了个电阻,我不知道这样接电阻有什么好处,还有这个电阻的取值又是怎么确定的呢?希望知道的大神们帮忙解释一下,电路图如下:

楼主(2015-10-13):
你好,可以讲得详细一点吗?是怎么实现抗干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讲得详细一点吗?是怎么实现抗干扰的?

有Rbe后,输入端电流必须大于0.7V/Rbe三极管才会导通,

网友B:
防止电阻开路。

网友C:
追问一下,该电阻的选值有什么计算方法吗

网友D:
那个电阻是防止三极管误动作的,也就是抗干扰。楼主提供的电路图中有加上这种电阻的三极管,都会存在基极为悬空的状态,而基极悬空就会导致三极管很容易受到干扰。
至于电阻值的大小,则要根据后面负载电流的大小来定。这个电阻在有干扰的时候,滤掉干扰,正常工作的时候会分走一部分基极电流,这会导致负载电流减小。

网友E:
前级bjt截止时有漏电流 或 当前级bjt VBE(npn) VEB(pnp)>0时,从二极管方程得仍可产生明显的电流;这些电流送给后级bjt的B区,被后级BJT放大beta倍;
经验法则:流过RBE的电流设置为该级BJT导通状态的IB的1/10,
导通时IB 由最右图为例 VARM=VECsat+IB*R223+VBEon,    带入   RBE*0.1*IB=VBEon,求出RBE用最接近这个值的电阻即可

网友F:
提高门槛电压的

网友G:
下拉电阻,抗干扰,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