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小型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5-10-13):
L293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和调速是么? 我有三个12V电机,功率每个1W左右,有没有一个芯片可以驱动三个电机正反转和调速的?   另外用芯片划算,还是自己设计驱动电路划算呢?求电路图和三极管型号

网友A:
这个双 H 桥通常是驱动四线步进电机的, 可以用来驱动2个直流电机.
注意功率限制和散热条件

网友B:
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可以做两路直流有刷电机驱动方案-LV8731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