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Program "make" not found in PATH 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13):
我官网上下载的KDS3.0安装SDK之后成了Eclipse SDK。而且打开TRK-KEA128开发板例程(任何一个)后,老是报错,试过很多办法,都没解决,望大虾解决,谢谢。

网友A:
请问之前请问有安装过Eclipse update插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之前请问有安装过Eclipse update插件吗?!

安装了,在help菜单里面。
没装之前也报错,说找不到make。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TRK-KEA128开发板例程”哪里下载的?
飞思卡尔官网的TRK-KEA128: 面向CAN应用的Kinetis KEA128 StarterTRAK页面上好像只提供CodeWarrior、Keil、IAR三种集成开发环境的工程,没见过KDS集成开发环境的工程呢。

请问你下载的是:TRK-KEA128 CodeWarrior LAB2 – FlexTimer (FT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TRK-KEA128开发板例程”哪里下载的?
飞思卡尔官网的TRK-KEA128: 面向CAN应用的 ...

我买的开发板,是光盘上自带的,官网上的我没下载,名字叫TRK-KEA128_Lab2,没你的那么长。
Kinetis Design Studio installer for Microsoft Windows 3.0.0不是集成了CW吗?不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开发板,是光盘上自带的,官网上的我没下载,名字叫TRK-KEA128_Lab2,没你的那么长。
Kinetis Desig ...

我的意思是可能你那个工程是由CodeWarrior10.x创建的,并不能直接使用KDS集成开发环境打开。
如果你那边有CodeWarrior10.x可以尝试着打开那工程看是否可行。
另外光盘或工程里是否有文档提示用哪种集成开发环境打开该工程吗?

网友C:
在电脑的环境变量里设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可能你那个工程是由CodeWarrior10.x创建的,并不能直接使用KDS集成开发环境打开。
如果你那边 ...

CodeWarrior10.5没问题,编译通过了。
很别扭啊。没理由KDS不能用啊,应该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脑的环境变量里设置一下吧

怎么设置啊?
不好意思,别嫌烦,实在是小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啊?
不好意思,别嫌烦,实在是小白。

你可以参考此帖,有些CodeWarrior工程是可以转换成KDS可用的。
Program "make" not found in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此帖,有些CodeWarrior工程是可以转换成KDS可用的。
Program "make" not found in PATH...
...

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知道是KDS和CW冲突的问题还是别的,全卸掉重装KDS之后就好了,在这之前转换也不好使。

现在新问题出来了,程序产生HEX文件时报错:make: *** [TRK-KEA128_Lab3.elf] Error 1        TRK-KEA128_Lab3                         C/C++ Proble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知道是KDS和CW冲突的问题还是别的,全卸掉重装KDS之后就好了,在这之前转换也不好使。 ...

估计还是因为CodeWarrior10.x创建的工程,KDS无**常打开所致。
如果用CodeWarrior10.x能正常打开,但参考10楼那个链接里转换后就无**常运行。
那这几个工程就只能参考了,除非你想用CodeWarrior10.x开发(现在都主推KDS了,CodeWarrior10.x不再支持新出的Kinetis微控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因为CodeWarrior10.x创建的工程,KDS无**常打开所致。
如果用CodeWarrior10.x能正常打开,但参考 ...

好的 ,谢谢啦。
这两天捣鼓这个,快烦了。
可能还不如自己编来的痛快。
结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啦。
这两天捣鼓这个,快烦了。
可能还不如自己编来的痛快。

不用客气呢,结帖方法请参考: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主要是KEA当时正好遇到CodeWarrior10.x和KDS新老更替,所以给大家学习参考造成了不便还请谅解。